杂牌865GVLM工包主板运行慢

楼主(2011-07-05):
一块杂牌865GVLM工包主板运行很慢,赛扬1.7/256*2(512M)的内存,运行3DMARK2001,得分才几百分,具体多少忘记了,反正不到1000分,看下载好的电影也很卡,以为是CPU虑波容量小,原来4个1500UF,更换为5个3300UF,增加内存供电的场管前3.3V虑波电容1000UF,也无效,发现北乔散热片比较凉,温度比正常的低,现在无思路,不知从哪下手,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网友:
集成显卡01几百分很正常呀
而且现在的电影解码率很高的,一卡一卡的也不奇怪

网友:
朋友,845GL主板/1.7/256M用01测一般都在1000分以上,板好的1500分左右,这块板才500分左右,它是865G啊,正常的865G/1.7/256M,01测试应该得为1800分以上.且这个板复制文件也很慢。

网友:
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换个CPU吧,或者恢复一下BIOS

网友:
这个修好,多少钱?

网友:
1.7配 865的主板是不是太委屈 主板了

网友:
大哥,那么老的板子,,换了吧,,修好,你觉得有什么价值吗?????还是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你有强迫症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还有就是内存有坏道也会慢

网友:
以前遇见一个看电影卡的 最后换U搞定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回复,问题出在板,别的配件都很好,我不会没搞清问题就来救助,请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
现在的天气,北桥不应该凉的。
你重新调整一下北桥散热片的位置,要么给重新涂点导热硅脂。

网友:
我觉得还是U太老了!!

网友:
我也有片杂牌翻新的板运行慢的,全板电压偏低,没搞好,作料了。

网友:
此板已修好,本人找到顶星相同芯片的板,刷顶星的BIOS后正常了。

网友:
这个配置说不慢也说不过去了,跟电容是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刷BIOS居然好了,这U慢那时狠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桥 有问题

网友:
还修什么修   换个p4 2.8的你看还卡不卡?

网友(2011-08-22):
我也是这样的主板~能告诉我BIOS的版本吗

网友:
回21楼的,我是搞维修的,说是板就一定是板的问题,U啃定是换过的,
回22楼的,我刷的是TM-P4865GV

网友:
原来是BIOS出问题,我的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