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供电时钟复位PG正常。内存电压有时不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1-07-05):
供电都正常就是内存电压有时只有0.6V。八脚的电源芯片和管子都换了。还是这样,内存电压正常时也是不跑马。时钟都有了。复位也有,有高低电平跳变、内存电压不正常时整机没复位。这是一片南北桥合一的板子。芯片组是英伟达NF7050的桥、桥加焊过了。还是这样。CPU座是AM2没针的座子。不知道是不是座子问题。没加焊。IO也换过了。串口芯片也卸了。就还有BIOS没刷。

网友:
主板型号有没有搞错啊,P5GZ-MX应该是intel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