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昂迪N61不稳定

楼主(2011-07-05):
开机一时正常,一时不正常,正常的测CPU主供电有1.3V,不正常的时候只有1.1V。请问这会是那里问题,我试过换CPU一样也有问题存在,用手去压桥和CPU座还是开不起。

网友:
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不行的话直接干北桥

网友:
有没有试试对电源管理IC进行加焊?有部分板加焊电源管理IC后会正常。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桥吧

网友:
更换电源IC故障依旧,相信是桥问题!!

网友:
多数是北桥问题了,其次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北桥啊

网友:
直接
      补焊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