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整机复位测试点(A15)3.3V.手动复位时.跳变到3.1几V.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1-07-05):
经常修板子.测整机复位时.3.3V.短接RST时.降到3.1V.在放开RST端子后又升回3.3V.请问像这种跳变的幅度那么小是正常的吗?还有一点不明白.如果A15脚有3.3V.但是短接RST时.电压没跳变.是复位电路问题.是不是说明南桥已经收到那2个PG信号了?不然怎么会发出3.3V的电平呢?是不是?只是复位不正常而已对吧?CPU的PG信号也肯定有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很多人想学习。

网友:
复位排阵只要有一个是高电平就行了,短接后拉成低电平,起到破坏复位的作用,松开复位又正常了。而且CPU的PG信号和复位没关系。一般来说是和电源的第8脚有关。你这个情况,要查下复位排针对地的那个脚。不行就要怀疑南桥了

网友A:
最后一个CPURST 也是有高低高跳变
一般都跳得很快的。 比较难看得出来跳变

网友:
cpu的PG信号不是南桥给的么

网友(点评):
CPU PG 是SB 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CPURST 也是有高低高跳变
一般都跳得很快的。 比较难看得出来跳变

那只跳变一点点到底算不算正常啊

网友:
万用表量不到的得用波波

网友B:
这个跳变不容易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跳变不容易量出来

那就是说我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一点点跳变是无效的咯?

网友C:
你首先要量RST排针有没3.3V的电压.然后量PCI.A15脚有没3.3V.如果有就用万用表红笔接A15脚.黑比接地.用镊子短接复位开关.一般都有高低电平跳变的.在短接正确.就是要接触好.如果没有高低电平跳变.就量接地针有没问题.有的不是直接地.是连接到一个电阻接地的.要注意一下这个电阻.如果没问题就要靠虑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要量RST排针有没3.3V的电压.然后量PCI.A15脚有没3.3V.如果有就用万用表红笔接A15脚.黑比接地.用镊子短 ...

我是说跳变的幅度很小。复位电路算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