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中英文对照让不懂应为的小鸟们可以避免一些失误

楼主(2011-07-05):
Time/System Time                     时间/系统时间
    Date/System Date                     日期/系统日期
    Level 2 Cache                        二级缓存
    System Memory                        系统内存
    Video Controller                     视频控制器
    Panel Type                           液晶屏型号
    Audio Controller                     音频控制器
    Modem Controller                     调制解调器(Modem)
    Primary Hard Drive                   主硬盘
    Modular Bay                          模块托架
    Service Tag                          服务标签
    Asset Tag                            资产标签
    BIOS Version                         BIOS版本
    Boot Order/Boot Sequence             启动顺序(系统搜索操作系统文件的顺序)
    Diskette Drive                       软盘驱动器
    Internal HDD                         内置硬盘驱动器
    Floppy device                        软驱设备
    Hard-Disk Drive                      硬盘驱动器
    USB Storage Device                   USB存储设备
    CD/DVD/CD-RW Drive                   光驱
    CD-ROM device                        光驱
    Modular Bay HDD                      模块化硬盘驱动器
    Cardbus NIC Cardbus                  总线网卡
    Onboard NIC                          板载网卡
    Boot POST
    进行开机自检时(POST)硬件检查的水平:设置为“MINIMAL”(默认设置)则开机自检仅在BIOS升级,内存模块更改或前一次开机自检未完成的情况下才进行检查。设置为“THOROUGH”则开机自检时执行全套硬件检查。

    Config  Warnings
    警告设置:该选项用来设置在系统使用较低电压的电源适配器或其他不支持的配置时是否报警,设置为“DISABLED”禁用报警,设置为“ENABLED”启用报警

    Internal Modem
    内置调制解调器: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内置Modem。禁用(disabled)后Modem在操作系统中不可见。

    LAN Controller
    网络控制器: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PCI以太网控制器。禁用后该设备在操作系统中不可见。

    PXE BIS Policy/PXE BIS Default Policy
    PXE BIS策略:该选项控制系统在没有认证时如何处理(启动整体服务Boot Integrity Services(BIS))授权请求。系统可以接受或拒绝BIS请求。设置为“Reset”时,在下次启动计算机时BIS将重新初始化并设置为“Deny”。

    Onboard Bluetooth
    板载蓝牙设备

    MiniPCI Device
    Mini PCI设备

    MiniPCI Status
    Mini PCI设备状态:在安装Mini PCI设备时可以使用该选项启用或禁用板载PCI设备

    Wireless Control
    无线控制:使用该选项可以设置MiniPCI和蓝牙无线设备的控制方式。设置为“Application”时无线设备可以通过“Quickset”等应用程序启用或禁用,热键不可用。设置为“/Application”时无线设备可以通过“Quickset”等应用程序或热键启用或禁用。设置为“Always Off”时无线设备被禁用,并且不能在操作系统中启用。

    Wireless
    无线设备:使用该选项启用或禁用无线设备。该设置可以在操作系统中通过“Quickset”或“”热键更改。该设置是否可用取决于“Wireless Control”的设置。

    Serial Port
    串口:该选项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端口地址或禁用端口来避免设备资源冲突。

    Infrared Data Port
    红外数据端口。使用该设置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端口地址或禁用端口来避免设备资源冲突。

    Parallel Mode
    并口模式。控制计算机并口工作方式为“NORMAL”(AT兼容)(普通标准并行口)、“BI-DIRECTIONAL”(PS/2兼容)(双向模式,允许主机和外设双向通讯)还是“ECP”(Extended Capabilities Ports,扩展功能端口)(默认)。

    Num Lock
    数码锁定。设置在系统启动时数码灯(NumLock LED)是否点亮。设为“DISABLE”则数码灯保持灭,设为“ENABLE”则在系统启动时点亮数码灯。

    Keyboard NumLock
    键盘数码锁:该选项用来设置在系统启动时是否提示键盘相关的错误信息。

    Enable Keypad
    启用小键盘:设置为“BY NUMLOCK”在NumLock灯亮并且没有接外接键盘时启用数字小键盘。设置为“Only By Key”在NumLock灯亮时保持embedded键区为禁用状态。

    External Hot Key
    外部热键:该设置可以在外接PS/2键盘上按照与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的键的相同的方式使用键。如果您使用ACPI操作系统,如Win2000或WinXP,则USB键盘不能使用键。仅在纯DOS模式下USB键盘才可以使用键。设置为“SCROLL LOCK”(默认选项)启用该功能,设置为“NOT INSTALLED”禁用该功能。

    USB Emulation
    USB仿真:使用该选项可以在不直接支持USB的操作系统中使用USB键盘、USB鼠标及USB软驱。该设置在BIOS启动过程中自动启用。启用该功能后,控制转移到操作系统时仿真继续有效。禁用该功能后在控制转移到操作系统时仿真关闭。

    Pointing Device
    指针设备:设置为“SERIAL MOUSE”时外接串口鼠标启用并集成触摸板被禁用。设置为“PS/2 MOUSE”时,若外接PS/2鼠标,则禁用集成触摸板。设置为“TOUCH PAD-PS/2 MOUSE”(默认设置)时,若外接PS/2鼠标,可以在鼠标与触摸板间切换。更改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生效。

    Video Expansion
    视频扩展:使用该选项可以启用或禁用视频扩展,将较低的分辨率调整为较高的、正常的LCD分辨率。

    Battery                                     电池
    Battery Status                              电池状态
    Power Management                            电源管理
    Suspend Mode                                挂起模式

    AC Power Recovery
    交流电源恢复:该选项可以在交流电源适配器重新插回系统时电脑的相应反映。

    Low Power Mode
    低电量模式:该选项用来设置系统休眠或关闭时所用电量。

    Brightness
    亮度:该选项可以设置计算机启动时显示器的亮度。计算机工作在电源供电状态下时默认设置为一半。计算机工作在交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状态下时默认设置为最大。

    Wakeup On LAN
    网络唤醒:该选项设置允许在网络信号接入时将电脑从休眠状态唤醒。该设置对待机状态(Standby state)无效。只能在操作系统中唤醒待机状态。该设置仅在接有交流电源适配器时有效。

    Auto On Mod
    自动开机模式:注意若交流电源适配器没有接好,该设置将无法生效。该选项可设置计算机自动开机时间,可以设置将计算机每天自动开机或仅在工作日自动开机。设置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生效。

    Auto On Time
    自动开机时间:该选项可设置系统自动开机的时间,时间格式为24小时制。键入数值或使用左、右箭头键设定数值。设置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生效。

    Dock Configuration                           坞站配置
    Docking Status                               坞站状态

    Universal Connect
    通用接口:若所用操作系统为WinNT4.0或更早版本,该设置无效。如果经常使用不止一个戴尔坞站设备,并且希望最小化接入坞站时的初始时间,设置为“ENABLED”(默认设置)。如果希望操作系统对计算机连接的每个新的坞站设备都生成新的系统设置文件,设置为“DISABLED”。

    System Security                              系统安全
    Primary Password                             主密码
    Admin Password                               管理密码
    Hard-disk drive password(s)                  硬盘驱动器密码

    Password Status
    密码状态:该选项用来在Setup密码启用时锁定系统密码。将该选项设置为“Locked”并启用Setup密码以放置系统密码被更改。该选项还可以用来放置在系统启动时密码被用户禁用。

    System Password                              系统密码
    Setup Password                               Setup密码

    Post Hotkeys
    自检热键:该选项用来指定在开机自检(POST)时屏幕上显示的热键(F2或F12)。

    Chassis Intrusion
    机箱防盗:该选项用来启用或禁用机箱防盗检测特征。设置为“Enable-Silent”时,启动时若检测到底盘入侵,不发送警告信息。该选项启用并且机箱盖板打开时,该域将显示“DETECTED”。

    Drive Configuration                          驱动器设置
    Diskette Drive A:                            磁盘驱动器A:如果系统中装有软驱,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软盘驱动器
    Primary Master Drive                         第一主驱动器
    Primary Slave Drive                          第一从驱动器
    Secondary Master Drive                       第二主驱动器
    Secondary Slave Drive                        第二从驱动器

    IDE Drive UDMA
    支持UDMA的IDE驱动器:使用该选项可以启用或禁用通过内部IDE硬盘接口的DMA传输。

    Hard-Disk drive Sequence                     硬盘驱动器顺序
    System BIOS boot devices                     系统BIOS启动顺序
    USB device                                   USB设备
    Memory Information                           内存信息
    Installed System Memory                      系统内存:该选项显示系统中所装内存的大小及型号
    System Memory Speed                          内存速率:该选项显示所装内存的速率
    System Memory Channel Mode                   内存信道模式:该选项显示内存槽设置。

    AGP Aperture
    AGP区域内存容量:该选项指定了分配给视频适配器的内存值。某些视频适配器可能要求多于默认值的内存量。

    CPU information                              CPU信息
    CPU Speed                                    CPU速率:该选项显示启动后中央处理器的运行速率
    Bus Speed                                    总线速率:显示处理器总线速率
    Processor 0 ID                               处理器ID:显示处理器所属种类及模型号
    Clock Speed                                  时钟频率
    Cache Size                                   缓存值:显示处理器的二级缓存值
    Integrated Devices(LegacySelect Options)     集成设备
    Sound                                        声音设置: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音频控制器
    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                 网络接口控制器:启用或禁用集成网卡
    Mouse Port                                   鼠标端口: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内置PS/2兼容鼠标控制器
    USB Controller                               USB控制器: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板载USB控制器。
    PCI Slots
    PCI槽: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板载PCI卡槽。禁用时所有PCI插卡都不可用,并且不能被操作系统检测到。

    Serial Port 1
    串口1:使用该选项可控制内置串口的操作。设置为“AUTO”时,如果通过串口扩展卡在同一个端口地址上使用了两个设备,内置串口自动重新分配可用端口地址。串口先使用COM1,再使用COM2,如果两个地址都已经分配给某个端口,该端口将被禁用。.

    Parallel Port                               并口:该域中可配置内置并口

    Mode
    模式:设置为“AT”时内置并口仅能输出数据到相连设备。设置为PS/2、EPP或ECP模式时并口可以输入、输出数据。这三种模式所用协议和最大数据传输率不同。最大传输速率PS/2

网友(点评):
对于我们这些英文不是很好的很有帮助啊

网友:
很不错、楼主费心了、、、

网友:
楼主写得好祥细啊。

网友:
这个帮顶一下

网友:
这些很好记啊。。。感觉不是很多,,,计算机英语
A     add   添加,增加       about   关于       application    应用,应用程序,应用软件     accept     接受,接收                       ­

      append   附加.设置数据文件的搜索路径        Archive    档案文件,存档        and  然后         ­

­

      allocate   分配        Assistance   协助       Arrange   排列      Analyze   分析 ­

      Alert      警报        Automatic    自动的     adjust   调整       Active      主动的, 活动的 ­

­

      Attribute   属性         attached    附带的。附加        action     动作, 作用     ­

      Accessories   附件          area     范围, 区域           assembly      汇编 ­

      abort      异常中断, 中止        audition    试听         analogy       模拟 ­

      any   任意             assign    分配         activate     激活 ­

­

B      bootable  可启动,可引导     byte    字节       broadband    宽带      background   后台,背景 ­

       bass    低音        blank     空白符         button   按钮       basic   基本 ­

       batch   批量        bar  栏       blacklist      黑名单      blog   博客      block  块­

      begin     开始­

­

­

C     convert   转换      clear     清除..清零       continue    继续     content   内容 ­

      component   组件      command   命令          contents    目录       current    当前       ­

      child   子段         comment   注释, 评论, 意见        change  改变      capacity   容量 ­

      capture   捕获       chat   聊天       cycle     周期        correction     修正,校正 ­

      choose    选择      copyright     版权        check   检查         common  共同的,公有的 ­

      Customize   自定义    Communication    通信        clipboard      剪贴板 ­

      cut     剪截           Color      颜色, 色彩       Compress   压缩 ­

      compliant     适应        corporation   公司, 企业       coding   编码 ­

       character     字符          certification       认证 ,证明 ­

       charge    负荷,载运        click     单击       compatibility      兼容性 ­

       choice     选择     contact 联系    calling      引入, 调入        clone     克隆     caution  小心­

­

D     document   文档       detect   发现,检测       digital   数字,数码     dual  双 ­

      debug    调试工具        diagnosis      诊断       Defragment    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

­

       Deny      否认, 拒绝        Distributed     分布式的        Description       描述 ­

      picture     图画         passport     通行证      previous    返回上一级菜单 ,先前 ­

      Popup      弹出          Permission   许可         preview       预览  ,事先查看 ­

      Product     产品        percent     百分比, 百分数         postfix       后缀 ­

      positioning   定位       physical   物理的      project  方案, 计划, 规划, 设计 ­

      preference  【计】 首选项        public   公共的,公用的     ­point   点      purview   权限        palette 调色板

­

Q      quality   质量          quick   迅速         Query    询问 ­

­

       Quarantine   隔离,隔离区 ­

­

R   Request   请求,要求       Remote   远程       Reply    回复       Readme   自述文件 ­

    Recover   恢复       Resize   调整大小      Release    释放        Register   注册 ­

    Reference   参考       Read   读取         Replace  替换         Rename   重命名 ­

    Region     区域        removable     可移动的       Result   结果 ­

    Read--only   只读       regulate     调节        response   响应 ­

    Reload    重加载         Repeat      重复       retry   重试         reconstruction    重建        read  读         ratio    比率; 比例     replicator    【计】 重复符         radio     无线电设备; 收音机    restriction    限制­

­

­

    recommend    推荐        ready     准备            Recognition    识别     ­

    registration     注册           relationship      联系              reject   拒绝 ­

    random     随机          recycle  循环       renew    更新    reserved  保留 ­

     recent    新近的; 近来的       routing  【计】 路由选择; 布线        return    返回­

S  space   空间       slave   从设备        sound     声音     ­

   sector   扇区       source  code   源代码       slot   插槽      state   状态 ­

   seek    寻道,定位     screen   屏, 屏幕      snoop    监听        security     安全 ­

   speech   语音       sort   分类,种类       step   步骤       single    单    skin   皮肤 ­

   secondly      第二        settings    设置       skip    跳跃[过] ­

   Shortcut   快捷方式        Synchronize  同步      site   地点,站点 ­

   Speaker   扬声器, 喇叭       Serial   串口        Schema   计划 ­

   slide     幻灯片           Summary     摘要       specify          指定           Simple       简单        signal   信号 ­

   strategy   策略           scavenge       提取       scroll  【动】卷[滚]动,翻滚;[上下换行]      session   通话        statistic  统计学     Sniffer    嗅探器  streaming  流媒体 ­

saving 节约       symbol  符号     style  风格     scheduler    程序机(专门用在生产上的一种计算机) ­

static   静态的        small  小的, 小型的       suffix  【计】 后缀      suspend    【计】 暂停­

T     task  任务      text    文本        temporary   临时       taskbar   任务栏 ­

      technology     工艺,技术        title   标题        total   总数,合计 ­

      tutorial     教程        table   表格,表         target      目标 ­

      third      第三           temperature    温度      terminal       终端 ­

       Template    模板         theme   主题        terminate    停止, 结束, 终止 ­

       tree     显示驱动器的子目录结构            trace        跟踪 ­

             thread    线程       trust   【计】 委托, 信任         typical   典型 ­

          translation      【计】 转换­          touch  触摸        track  【计】 跟踪       transformation  变化

­

U     upgrade   升级       using    用,利用        unlock     解锁 ­

­

     unified   统一的       Undo     撤消         Unknown     未知的 ­

­

     ­

     untitled   无标题        usage      使用, 用法     used  已用       unused    未用 ­

     use使用       undo  撤消­

­

­

U     卸载 un in s tall          更新u p da te         用户u ser       上传u p loa d ­

­

V       视频vi de o          值 va lue          版本ver sion        电压 vol ta ge         病毒 vi ru s ­

        查看vi ew ­

­

W      警告war n          位宽 wi d th­

日志地址:
请用Ctrl+C复制后贴给好友。
转播到微博签名档修改 发表 取消

本文最近访客设置 查看最近位访客↓收起↑

网友:
顶 5楼的兄弟 简单 易懂

网友(2013-02-10):
很不错、楼主费心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derby%3Drecommends

网友:
总算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