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显示器准备电阻

楼主(2011-07-05):
在维修液晶显示器时,经常因为一些电阻找不到替换的,而无法修复,本来电阻管不了几个钱,单独去发电阻肯定不发算,在这里想问下,修液晶显示器需要备哪些电阻呢(主要是色坏电阻)

网友:
常用的也就  100 101 103 102 104 105 470 471 472 820 821 822  560 561 562

网友:
费板上拆啊
这电阻都好找的

网友:
不能修的就换板,有了板就有了解配件了。就是收费别太高了,把别人要跑了。

网友:
去收废电视机的那里买点电路板,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特便宜

网友:
一般电阻不用买 都在废电路板上坼  除非特殊电阻。

网友:
多准备点0.22~0.56欧2~3W的S极电阻,其它没有必要备。

网友:
有需要都在废板上拆的,不过电阻都很少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也不是很有必要,我找不到就直接短了

直接短接万万不可!这是过流取样电阻.

网友:
料板上多的是,CRT上的

网友:
100 101 103 102 104 105 470 471 472 820 821 822  560 561 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