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204tx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7-05):
开机一会儿(无显示),电流上到从1.1左右就掉电了,然后又重启,电流在途中开机后从0.6跳到1.1左右不动 是I3的机子,新东西,实在无从下手  请大侠给个思路  CPU VCC CORE有0.8V 不知道对不对 在CPU背面的电容可以测到 1.0V 1.5V  内存1.5也起来

网友(点评):
做新机子桥的时候一定要细心,桥薄容易做挂

网友:
能触发不跑CPU有短路或者有什么地方的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没有点位图 难查啊

网友:
很难搞的这种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