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AMD的电脑不能进PE

楼主(2011-07-05):
AMD的电脑不能进PE

原故障是不显示,做了显卡,可以显示了,但是不能进系统,也不能进PE ,在PE现在界面一选,就档机了,换过内存一样,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INTEL的主板,硬盘能进PE,但无法选择项目,一选就重启。后来查明,是硬盘的问题。全部重格硬盘,重做MBR,装机OK。

网友:
学习。谢谢分享!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

以后不要这样回贴,属于灌水的。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以后不要这样回贴,属于灌水的。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硬盘问题 刚进WIN就死机你要怀疑内存问题

网友:
类似的这种问题都要从硬盘和内存方面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