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怎么读阻值啊?怎么代换啊?

楼主(2011-07-05):
显示器上的电源板上的,显示器来的时候亮一下就灭,外接的一个高压板好了,可测机不到十分钟就听见显示器吱吱的响,怀疑灯管也不好了,但是用外接电源单独点亮灯管一点事没有,所以就怀疑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测了半天发现一个电容阻值成007了,所以就把所有的电容换新的了,可是故障依旧啊,又测得图上的这个电阻通了,就是不知道这个阻值多少?怎么代换?还望各位老大哥给指点一二

hjq
错了 0.51欧
hjq
0.56欧

网友:
没坏,有阻值就没坏

网友A:
五环是不是 绿 棕 白 金 绿 ,如果是就是51.9欧

网友:
你拍的太暗了 色环看不清

网友B:
版位编号上没有么

网友C:
你说的排列肯定不对 你说的排列 阻值点老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五环是不是 绿 棕 白 金 绿 ,如果是就是51.9欧

我找个51.9的试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找个51.9的试试啊

不要乱找,这个电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排列肯定不对 你说的排列 阻值点老大了

我拍的是实图,所以就蒙了,从左到右依次是:绿,金,银,棕,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位编号上没有么

没找到电路图啊,联想,TINKVISION   型号194w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要乱找,这个电阻是好的。

好的为什么是通的呢,还是说就是这样的电阻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电阻,阻值很小。从你说的颜色来看,是0.51欧

网友:
你排列应该反了  个人觉得 应该是 51Ω

网友C:
你最好找找 看看有没有图纸 直接换 太冒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为什么是通的呢,还是说就是这样的电阻

哦了,我知道了,谢谢了啊,我再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找找 看看有没有图纸 直接换 太冒险

恩,正在找图纸呢,先谢谢了,等修好了再来

网友:
绿,金,银,棕,绿                 反了吧   0.51Ω

网友:
应该是不足够1欧的电阻

网友:
电阻一般是开路或阻值变大,你这电阻没坏。检查一下换的高压板是不是给铁壳短路了,或者是绝缘不好

网友:
晕,按拍的顺序肯定不对,第2环不能用金色的,只能反过来是51.9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