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返修。

楼主(2011-07-05):
这个机器之前是大电流烧坏了的。之前坏了。换了保险。开关管S级的两个限流电阻。驱动芯片。开关管。400V大电容。 这个机器是商家给我的。商家拿回去用了几天,还没给客户呢。拿过来的时候。故障是保险烧了。开关管坏了。。 把开关管和保险换上,通电瞬间烧保险,其他都测试是好的。 检测了一下,没发现,那里的问题。有类似经验的师傅,讲讲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没有的话不可能瞬间烧保险,我没见过这机器 具体也不知道  我建议你仔细查查吧  既然烧保险那肯定有明显故障   查查是不是取样电阻坏了

网友:
检查整流桥是否击穿。

网友:
烧保险不烧开关管 估障只限于整流桥和450v大电解

网友:
电源IC也要换,,,,

网友:
整流桥,保险,电源驱动芯片。开关管S级的取样电阻。都换过。故障依旧,检查过,没发现短路。

网友:
如果都是正常的 那就是保险不合要求了 可以使用彩电的3A延迟保险 普通保险不耐通电浪涌电流冲击的 通电即断

网友:
废旧电脑P4电源里的保险就比较适合

网友:
还有 长城此款机型高压包属易损件 检修时可先断开高压供电 以假负载代之 看看电源部份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我换的这个保险,就是之前用了几天的那个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