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 新手必看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

楼主(2011-07-05):
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常用电子元器件参考资料

网友:
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有电源IC的资料吗

网友:
楼主能列举几个吗,分不好赚啊,能发个清晰些的图来看下也好,谢谢

网友:
不会又是骗人的吧

网友:
LZ   是为了挣分吧

网友:
    3.常用整流桥的主要参数
表14 几种单相桥式整流器的参数
        参数
型号        不重复正向浪涌电流/A        整流
电流/A        正向电压降/V        反向漏电/A        反向工作电压/V        最高工作
结温/oC
QL1        1        0.05

1.2

常见的分档为:25,50,100,2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QL2        2        0.1
QL4        6        0.3
QL5        10        0.5
QL6        20        1
QL7        40        2
QL8        60        3
    4.常用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表15 部分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测试条件
   参
型   数
号        工作电流为稳定电流        稳定电压下        环境温度<50oC                稳定电流下        稳定电流下        环境温度<10oC
        稳定电压
/V        稳定电流/mA        最大稳定电流/mA        反向漏电流        动态电阻/        电压温度系数/10-4/oC        最大耗散功率/W
2CW51        2.5~3.5

10        71        5        60        -9

0.25
2CW52        3.2~4.5                55        2        70        -8
2CW53        4~5.8                41        1        50        -6~4
2CW54        5.5~6.5                38

0.5        30        -3~5
2CW56        7~8.8                27                15        7
2CW57        8.5~9.8                26                20        8
2CW59        10~11.8
5        20                30        9
2CW60        11.5~12.5                19                40        9
2CW103        4~5.8        50        165        1        20        -6~4
2CW110        11.5~12.5        20        76        0.5        20        9
2CW113        16~19        10        52        0.5        40        11
2CW1A        5        30        240                20                1
2CW6C        15        30        70                8                1
2CW7C        6.0~6.5        10        30                10        0.05        0.2
  5.常用半导体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1) 3AX51(3AX31)型PNP型锗低频小功率三极管
表16   3AX51(3AX31)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参数
原 型 号        3AX31
测 试 条 件
新 型 号        3AX51A        3AX51B        3AX51C        3AX51D

极限参数        PCM(mW)        100        100        100        100        Ta=25oC
        ICM(mA)        100        100        100        100
        TjM(oC)        75        75        75        75
        BVCBO(V)        30        30        30        30        IC=1mA
        BVCEO(V)        12        12        18        24        IC=1mA
直流参数        ICBO(A)        12        12        12        12        VCB=-10V
        ICEO(A)        500        500        300        300        VCE=-6V
        IEBO(A)        12        12        12        12        VEB=-6V
        hFE        40~150        40~150        30~100        25~70        VCE=-1V  IC=50mA

交流参数        f(kHz)        500        500        500        500        VCB=-6V  IE=1mA
        NF(dB)        -        8        -        -        VCB=-2V  IE=0.5mA  f=1kHz
        hie(k)        0.6~4.5        0.6~4.5        0.6~4.5        0.6~4.5        VCB=-6V  IE=1mA  f=1kHz
        hre(10)        2.2        2.2        2.2        2.2
        hoe(s)        80        80        80        80
        hfe        -        -        -        -
hFE色标分档        (红)25~60;(绿)50~100;(蓝)90~150

管  脚                                       B

                           E       C

(2)3AX81型PNP型锗低频小功率三极管
表17  3AX81型PNP型锗低频小功率三极管的参数
型  号        3AX81A        3AX81B        测 试 条 件

极限参数        PCM(mW)        200        200
        ICM(mA)        200        200
        TjM(oC)        75        75
        BVCBO(V)        -20        -30        IC=4mA
        BVCEO(V)        -10        -15        IC=4mA
        BVEBO(V)        -7        -10        IE=4mA

直流参数        ICBO(A)        30        15        VCB=-6V
        ICEO(A)        1000        700        VCE=-6V
        IEBO(A)        30        15        VEB=-6V
        VBES(V)        0.6        0.6        VCE=-1V  IC=175mA
        VCES(V)        0.65        0.65        VCE=VBE  VCB=0  IC=200mA
        hFE        40~270        40~270        VCE=-1V  IC=175mA
交 流
参 数        f(kHz)        6        8        VCB=-6V  IE=10mA
hFE色标分档        (黄)40~55 (绿)55~80 (蓝)80~120 (紫)120~180 (灰)180~270 (白)270~400

管  脚                                     B

                        E        C

    (3)3BX31型NPN型锗低频小功率三极管
表18  3BX31型NPN型锗低频小功率三极管的参数
型  号        3BX31M        3BX31A        3BX31B        3BX31C        测 试 条 件

极限参数        PCM(mW)        125        125        125        125        Ta=25oC
        ICM(mA)        125        125        125        125
        TjM(oC)        75        75        75        75
        BVCBO(V)        -15        -20        -30        -40        IC=1mA
        BVCEO(V)        -6        -12        -18        -24        IC=2mA
        BVEBO(V)        -6        -10        -10        -10        IE=1mA

直流参数        ICBO(A)        25        20        12        6        VCB=6V
        ICEO(A)        1000        800        600        400        VCE=6V
        IEBO(A)        25        20        12        6        VEB=6V
        VBES(V)        0.6        0.6        0.6        0.6        VCE=6V  IC=100mA
        VCES(V)        0.65        0.65        0.65        0.65        VCE=VBE  VCB=0  IC=125mA
        hFE        80~400        40~180        40~180        40~180        VCE=1V  IC=100mA
交 流
参 数        f(kHz)        -        -        8        f465        VCB=-6V  IE=10mA
hFE色标分档        (黄)40~55 (绿)55~80 (蓝)80~120 (紫)120~180 (灰)180~270 (白)270~400

管  脚                                   B

                       E         C

3DG100(3DG6) 型NPN型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
表19   3DG100(3DG6) 型NPN型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的参数
原 型  号        3DG6
测 试 条 件
新 型  号        3DG100A        3DG100B        3DG100C        3DG100D

极限参数        PCM(mW)        100        100        100        100
        ICM(mA)        20        20        20        20
        BVCBO(V)        30        40        30        40        IC=100µA
        BVCEO(V)        20        30        20        30        IC=100µA
        BVEBO(V)        4        4        4        4        IE=100A

直流参数        ICBO(A)        0.01        0.01        0.01        0.01        VCB=10V
        ICEO(A)        0.1        0.1        0.1        0.1        VCE=10V
        IEBO(A)        0.01        0.01        0.01        0.01        VEB=1.5V
        VBES(V)        1        1        1        1        IC=10mA  IB=1mA
        VCES(V)        1        1        1        1        IC=10mA  IB=1mA
        hFE        30        30        30        30        VCE=10V  IC=3mA

交流参数        fT(MHz)        150        150        300        300        VCB=10V IE=3mA f=100MHz RL=5
        KP(dB)        7        7        7        7        VCB=-6V  IE=3mA  f=100MHz
        Cob(pF)        4        4        4        4        VCB=10V  IE=0
hFE色标分档        (红)30~60  (绿)50~110  (蓝)90~160  (白)>150

管  脚                                     B

                         E       C

    (5) 3DG130(3DG12) 型NPN型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
表20  3DG130(3DG12) 型NPN型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的参数
原 型  号        3DG12
测 试 条 件
新 型  号        3DG130A        3DG130B        3DG130C        3DG130D

极限参数        PCM(mW)        700        700        700        700
        ICM(mA)        300        300        300        300
        BVCBO(V)         40         60         40         60        IC=100µA
        BVCEO(V)         30         45         30         45        IC=100µA
        BVEBO(V)         4         4         4         4        IE=100A

直流参数        ICBO(A)         0.5         0.5         0.5         0.5        VCB=10V
        ICEO(A)         1         1         1         1        VCE=10V
        IEBO(A)         0.5         0.5         0.5         0.5        VEB=1.5V
        VBES(V)         1         1         1         1        IC=100mA  IB=10mA
        VCES(V)         0.6         0.6         0.6         0.6        IC=100mA  IB=10mA
        hFE        30         30         30         30        VCE=10V  IC=50mA
交流参数        fT(MHz)         150         150         300         300        VCB=10V IE=50mA f=100MHz RL=5
        KP(dB)         6         6         6         6        VCB=–10V  IE=50mA  f=100MHz
        Cob(pF)         10         10         10         10        VCB=10V  IE=0
hFE色标分档        (红)30~60  (绿)50~110  (蓝)90~160  (白)>150

管  脚                                    B

                        E       C

9011~9018塑封硅三极管
表21  9011~9018塑封硅三极管的参数

型  号        (3DG)
9011        (3CX)
9012        (3DX)
9013        (3DG)
9014        (3CG)
9015        (3DG)
9016        (3DG)
极限参数        PCM(mW)        200        300        300        300        300        200        200
        ICM(mA)        20        300        300        100        100        25        20
        BVCBO(V)        20        20        20        25        25        25        30
        BVCEO(V)        18        18        18        20        20        20        20
        BVEBO(V)        5        5        5        4        4        4        4

直流参数        ICBO(A)        0.01        0.5        0,5        0.05        0.05        0.05        0.05
        ICEO(A)        0.1        1        1        0.5        0.5        0.5        0.5
        IEBO(A)        0.01        0.5        0,5        0.05        0.05        0.05        0.05
        VCES(V)        0.5        0.5        0.5        0.5        0.5        0.5        0.35
        VBES(V)                1        1        1        1        1        1
        hFE        30        30        30        30        30        30        30
交流参数        fT(MHz)        100                        80        80        500        600

网友:
他是表格的形式   你们看看吧  对新手很有用的

网友:
乖乖10分一次·····························

网友:
就前面几个符号有点用 其他的没用 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