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其中一组开机就烫手

楼主(2011-07-05):
接到一块顶星F-N78SM的主机板原始故障是开机无显示,经检测是CPU 供电的其中一组上管击穿,更换后能开机了(就是该下管一开机就烫手)现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上官下管  一起换掉,有条件最好电源IC一起换掉 彻底解决

网友:
把CPU供电电源IC换了,应该可以

网友:
MOS换的话都是上下一起、你就换了上管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换下管吧,。。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吧。

网友:
如果没有IC代换可以不要那相供电 2相都比你加上不正常的一相稳定很多

网友:
可能来的驱动信号就有问题,

网友:
换掉VRM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弄过一个桥供电就是上管一会就把锡化了,最后把控制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个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比较科学

网友:
打各个G极阻值,量通电状态各个G极电压

网友:
不知道 楼主是否搞定了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换上下管,电源管理IC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连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是不是该路的电感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