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14声卡问题

楼主(2011-07-05):
DELL vostro 1014声卡,开机进系统有时有声音有时没声音怎么回事?

网友:
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不是就要检修主板、声卡芯片、等了

网友:
看看驱动  驱没驱上啊

网友:
dell的机子多数都要上官网下载驱动的

网友:
具体说一下啊,放音乐声音也时有时无吗?

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换一下 官方的驱动打一个   驱动不对也会这样  在不行就看看有没有虚汗

网友:
很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哪个是华硕,有时有有时没有的,而且有时还会喇叭像嘶哑。我给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时候开机加载了驱动有时候没加载驱动啊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下了官网的驱动都没的用  也不是硬件问题   最后还是用驱动精灵一个一个版本试好的  蛮烦人的

网友(2011-11-07):
应该就是驱动问题,我也很烦的,官网驱动下就是不行。再找找看了,现在不行就是重启机器就好了,真的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