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07-05):
今天接台IBM T60,拿来时不开机,待机0。03a按开机后变为0。01A

后来发现,用可调电源电压20V以下的电压,都可以开机进系统,

用20V以上的电压,开机后就变为0。01A,

T60的适配器标准是20V,但实际有20。5V,就开不了机,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么?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无奈

网友:
再调高点试试

网友:
是不是场管坏了  你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被别人换东西了。。。
修过的?

网友:
应该是ACIN  检测错误了   好像有个三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么?

适配器能正常开机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7楼说的 本人不同意  这种做法会直接扩大故障 我想你是在开玩笑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测公共端电压看下

网友:
把3V 5V那二个电容换了试 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