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不触发,无线灯和SD卡灯亮,维修总结

楼主(2011-07-05):
    现在是在修统货板,主要是HP系统的。一片DV6000 插上电源无线灯和SD卡灯就亮了。并不能触发。查图灯的编号是LED8 LED9 分析了一下图纸

引起这两个LED在待机时就亮的原因可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3V 在待机时就出来了,实测果然如此。这个+3V是PQ49来控制。顺藤摸瓜查到MAIND这个信号来自PQ27 这个PQ27是由PQ22上面的MAINON信号来控制。此时测得待机时PQ22上面就有1。15V的电压。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拆下IO KB3926后,上电竟然还是有这个1。15V的电压。这个MAINON信号有很多个连接点,按着电路图一步一步排除吧,下一步到了U27,拆下后,还是有这个电压,一直看到可疑上PQ40,拆掉它后,两个灯不亮了,这时拆了料板上的件上去,贴上I/O 上电触发,修复了。

    看来,维修很需要耐心。。如果PQ40拆了不行,还是要一直往下走。。。直到找到故障点。

网友:
朋友们,我有很多HP的BIOS,如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