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CPU断三根针,补针成功修复。

楼主(2011-07-05):
主角:AMD 4600+(双核)
故障:客户是整机拿过来的,因客户插错,断了三根针,(闷,有一根针在中间,有点难搞)还歪了好多针。
维修过程:首先把歪的针全部用镊子饺正,太多歪的了,挑得我有种眼泪下流的感觉,(不要误会哥,我不是那种感性的人,是因为花眼了),然后开始补针,下面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补针的方法,仅供参考。
    首先从其它坏的CPU取下CPU针,然后在断针CPU的焊盘上涂焊宝上锡,再在取下的CPU针上也上好锡,然后用镊子左右夹住针,右手用烙铁头小心的焊接起来就OK了,焊接技巧就不多说了,相信焊功OK的都行,如果不行多焊几次吧,但不要急,一定要细心(特别注意的是烙铁头最好选用尖头的,刀头的太大不好搞)。
    我用手机随便拍了两张,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断中间针的图)

(这是补好旁边针的图)
   其它的我就没拍了,补好针后主板可以跑码了,但档内存,量了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负载上拉供电,基准电压,SPD供电都OK,由于这板是NF的板,32.768不良会此起不亮机或档内存等情况,所以从费板找了个晶振你换上去,成功跑码,哈,收了客户八十元。

换晶振定位太准确了,不知多少人会去干桥。
其实用热风枪 效果会更好,仔细点的话,可以修的看不出来,如果中间断的很厉害,旁边全部有脚的话,就只能是热风枪才可以了。用0.5的焊珠弄一个上去,弄好后用镊子夹针。温度310 平衡温,15-20秒就能OK了
哪天帮同行补了一个U,两只脚,问多少钱,我说随便给把,结果给了20,不过我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OK
其实用风枪更好搞~!之前有换了十多支针,中间也有几支针~!!用枪几分钟全搞定~!!!
真的补的技术很好的,手头上也有个断针的我也试试
楼主好牛X啊 !! 还能中间的针脚啊1
32.768不良也会不跑码啊?又长见识了!多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经典的技术 很不错的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比较不错

网友(点评):
补针如果手抖的话会弄巧成拙,小心为上。

网友:
32.768不良会档内存?那我那个技加的nf板有救了。

网友(点评):
貌似我也有好多NF的板,回头去看下。

网友:
楼主技术好,而且楼主还很善良,相信在其他店里肯定是给客户说换CPU,然后自己再补好换给客户或者赚个CPU,所以说做生意的人都叫“奸商”!但是这个“奸商”就未必是贬义的意思!

补充内容 (2011-7-9 14:38):
下面这两位肯定是“奸商”嘿嘿

维修还不是为了赚钱,要不谁做呢,机会来了就不要错过,哪里天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呢,是不呢。主要还是要能赚到钱。
这个是必须的。。。。
我就会这样哈哈哈哈

网友:
真不错、、、很简单的维修、但是却很有效果、

网友:
中间的针不好补,边上的还是很好补的!!

网友:
我还是没有机会尝试!下次用你的方法!

网友:
你修CPU针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很棒。焊功一定很好啦。呵呵。

网友:
5楼说的有理。换个新的,旧的修好在卖,这样赚两手,呵呵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就怕换了别人也不给你

网友:
哈兄弟多谢了,以后就这样干,这年头善良要吃不上饭了

网友(点评):
那不一定,许多客人都会把电子垃圾带走了,如果带走了你换CPU不一定能多赚钱的!价格太透明了!

网友(点评):
带走就带走吧,好歹也赚了个主板钱和卖CPU的钱,旧CPU能留下来就最好了。最悲剧的是你让客户换CPU他嫌贵,连主板都不修了直接去第二家。

网友:
是啊,我们也是卖一个赚一个

网友:
楼主的RP非常好,谢谢你的善良,好榜样,向你学习了,生意兴隆哦,呵呵

网友:
用风枪补针更方便一点、根本不怕把其他针碰到。

网友(点评):
风枪补针...大哥..风一吹其它针都倒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一样的想法,其它的针会全倒下的,不敢想

网友(点评):
用936自带的尖头去换,很简单的,我有个5800+断了8针,10多分钟全弄上去了。我补CPU针从478时代开始就很熟练了。

网友:
焊得很好啊,不过手机也不错啊,能拍到这么清楚。
之前我焊的CPU脚都是有烙铁的
不敢用风枪啊

网友:
风枪怎么搞~~有具体的方法吗~~学习下。我比较喜欢用风枪胜过烙铁

网友(点评):
有看到过用风枪,一般原针上的锡都是无铅,首先在断针上上锡,用风枪就容易焊上了。

网友:
看过楼主这篇文章使我自愧不如   哎  明天加紧练习焊接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不要手抖

网友:
LZ属于秒杀的等级了。。 我基本上没时间弄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