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无线路由

楼主(2011-07-05):
如何在有线路由器下接一个无线的路由器呀 ?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无线路由的ip段设置不同于第一个路由就行,然后设置wan口地址为自动获取,上级路由下来的线接到wan口,其它无线加密之类的看说明书。

网友:
第一种方案:有线路由器下面接无线路由器

第二种方案:无线路由器下接有线路由器

我个人认为第二种方案好像简单一点。第二种,好像可以直接设置好无线路由器后,直接再接一个有线路由器,这样有线和无线都可以上网,而不是另外设置吧。而第一种,由于有线的路由器要设置下帐号和密码,而接在下面的无线路由器也要设置无线功能。所以2者可能存在冲突,所以要互相设置下。

网友:
两个都作路由用好像是行不通的,只能用其中一个作交换机,任何一个作交换机都能正常使用无线上网功能。
把作交换机用的那个路由器的DHCP功能禁用掉,把LAN IP设置成和另一个路由器的LAN IP同一个网段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这样 2个路由不可以吧

网友:
只要不两个路由器的IP段设置为不相同,然后无线的wan口接有线的lan口就可以了

似乎完全错误。不是用WAN口接的。我现在就是做网络,LZ的这个太小菜了。

网友:
有线的路由网关设置成192.168.1.1  其他别动   无线的路由网关设置成192.168.0.1 无线路由的IP 选择自动获取   然后无线的wan口接有线的lan口就可以了     网关必须是不一样的 要不会起冲突的  回答完毕

两个都不在同一个IP段,我看你怎么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