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6gl主板,开机无显示故障寻求解决

楼主(2011-07-05):
intel 846gl主板,开机无显示故障寻求解决
前段时间是用一会后就死机,然后重启可以用,但是很慢很慢,后来就不能开机了
开机不显示,主机不加点
重启

网友:
还有个865Gl主板也是开机不亮,但是能加电,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集成的显卡,然后温度过高,北桥或者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没有BGA返修台,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应该逐步排除法啊,就接电源和CPU,能开机?再插内存,慢慢试,我有几次维修的经验,一次是内存,一次是硬盘,一次是电源,一次是主板啊,你说的太笼统了,要逐一排除啊......

网友:
最小硬件化启动试试,插卡看档哪里,最简单的就是替换法一个一个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