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反应很慢,HT190WG1-100

楼主(2011-07-05):
求助,我的显示器反应很慢,移动一下就像是显卡没有打驱动一样的,主机没有问题,显示器我换板子试了一下,效果是一样的,请问高手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补充一下,鼠标移动就像是有很多的指针一样,拖一条很长的,鼠标就像是用的特效一样的,

网友:
屏坏了,一般条件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这个主要是那个方面的问题,是主处里芯片还是什么?谢谢

网友:
是屏坏了,我以前遇到一回,是三星19显示器,代换后排除了电路,补焊屏电路无效,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屏坏.我叫拖影..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