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远程培训,请斑主说一下

楼主(2011-07-05):
我现在在家开的电脑店,平时维修LCD,电源,CRT等,现在我想报你们的远程主板学习斑,但是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说一下。
    报名后,你们会送2张DVD,请问这DVD里面的视频是不是就是呱呱里面的讲课视频吗。也就是说远程主板学习目录里面的讲课内容这两张DVD里面都有吗。那为什么这两张DVD你们卖90元,而远程要620元叱,是远程另外有些内容安排,还是怎样,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送的DVD内容如下:

看清楚啊。是远程基础部分的视频~

网友:
运程课件如下

远程的课程安排如下:
迅维网(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板卡维修远程培训课程表

板卡维修远程培训,学习时间20课时,每周一至周五20:30—21:30。周末休息。

【课程安排】

迅维网(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欢迎各位参加迅维网(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板卡维修远程培训,预祝大家学有所成!
板卡维修远程培训课程表
板卡维修远程培训,学习时间20课时,每周一至周五20:30—21:30。周末休息
【课程安排】
1.前言、维修和焊接工具介绍、主板介绍
2.认识主板架构、各插槽定义、关键测量点
3.认识主板上基础的元器件:电感、电阻、电容、晶振等
4.认识主板上基础的元器件: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
5.认识门电路芯片,熟悉运算放大器和稳压器原理。
6.主板基本维修流程、故障分类
7.ACPI介绍、根据电路图学习开机电路原理,
8.各厂家开机电路分析、不上电总结
9.主板供电原理分析(内存、桥、总线等供电)
10.     CPU多相供电讲解
11.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讲解
12.     INTEL时序总结
13.     AMD时序分析
14.     不跑码的检修、BIOS电路工作原理
15.     常见代码的检修、内存、显卡无法识别的检修
16.     接口电路工作原理和检修方法
17.     主板维修思路总结
18.     显卡基本介绍、显存识别
19.     显卡不显示的检修
20.     显卡花屏的检修

网友:
哦,现在了解了,决定报名远程,我相信应该能学会。

网友:
我已报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