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重装系统摄像头是倒过来的 求助 急

楼主(2011-07-05):
联想笔记本重装系统摄像头是倒过来的 联想L3000   是内置摄像头

网友:
要装视频插件的  到网上当个就好了

网友:
驱动不对啊。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下个对应驱动呀

网友:
本本重装完系统,一般都要上官网下驱动才能全部功能都用啊

网友:
驱动没装好,去官网下个装吧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下载个驱动就OK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海尔的视频,装完摄像头倒置,在网上找了一个驱动 ,装上好了

网友:
驱动不对,所以不行的

网友:
学习了 驱动还会引出这问题! 汗

网友:
和我的本本是一样的   哈哈   去官网把你机器的芯片组驱动和摄像都驱动都下下来   先装芯片组驱动  在装摄像头的   一定不要弄错了顺序    绝对的OK    我的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驱动没装对,到联想官网上下载驱动

网友:
昨天到联想官网去下了 还是没用 !我打算重做系统 摄像头驱动去掉 自己再去官网下驱动  试试

网友:
先到官网下载相关的驱动程序,为了保证正确安装驱动,可用一个纯净版的系统,安装好了再安装前面下载的那些官方驱动程序。

网友:
到联想官网下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去官网把芯片组驱动和摄像都驱动都下下来   先装芯片组驱动  在装摄像头的   一定可以

网友:
用原版视频驱动就OK!

网友:
去联想官网下载原版驱动,再就先装好芯片组驱动最后装摄像头驱动,有些还需要打驱动补丁

网友:
驱动不对    华硕有款机器也是一样的   换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就OK了

网友:
明显的驱动不对哦,安装官方驱动即可

网友:
从官网下载一个驱动 装起就ok了 如果觉得麻烦 可以试试驱动人生,我一般用它来搞定华硕摄像头,驱动精灵解决不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可不敢用驱动人生,好多次都被它直接驱蓝

网友: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去联想网站重新下

网友:
驱动还会引出这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 去官方网站下个吧

网友:
恩就是装驱动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一准能解决,我遇到好多个了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我也见到过了

网友:
到联想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你的驱动不对。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是驱动的问题,你从官网下载就OK

网友:
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去官方下载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实践才是硬道理!!,LZ把暴风影音卸载了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我昨天还遇到了,到联想官方下在相应的驱动就可以解决。

网友:
是,驱动问题啊,还有方正。华硕之类的。我也遇到过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