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HKC s988a 真败了

楼主(2011-07-05):
开始时候不亮 拆机发现电容鼓了 换之 好了 。用了一个月又不行了。于是乎换了电源 高压一体板 怪事出现了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间不亮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测试了 灯管没有问题。 测5V 12V都有。。就是按键没反应啊  难道是驱动板 出问题了 ??头疼

网友(点评):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很多时候都是驱动板上面的3.3V电压不稳定导致的,998A的话应该是1117 3.3V那个管控制的。。

网友:
如果电源板没有问题  肯定是驱动板了 建议你用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