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14屏碎换屏 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1-07-05):
      昨天接到同行客户一台戴尔1014,说是客户摔的A,B壳裂 屏碎。屏幕当时还能够显示,就没管了。反正手上有屏,直接定AB壳,今天到货。在装机过程中测试发现换了新屏,有背光无显示!三星的,LG,AU的全换了试了,故障依旧。外接显示器正常。客户原来屏型号LP140WH1 (TL)(A1)。怀疑码片问题,把客户原来的码片芯片换过去,还是有背光无显示。真的头大了!大家有换过的麻烦教教小弟。

网友:
屏信号3.3出来没有...

网友:
“屏当时还能够显示”,你换上的屏确定没问题?

网友:
再换回他的旧屏能显么

网友:
DELL的屏很多都是不兼容的。你再试试

网友A:
感谢各位兄弟的热心,问题已解决。至于怎么解决,我也不清楚。换了N片屏后,莫名奇妙的好了。再换其它的屏也正常了。机器已经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你把他原本的屏在换上看还有图像不!

网友:
昨天我也有个联想G430换屏的,灯管是LED的接口是LCD的,换到我头大了,我叫同事去买了两片改过的屏回来,接口是LED改LCD的接口,LED灯管接口是小的..加了一个转大的..原来的是大的,换上第一屏,亮了LDE灯管每格一个亮,不行..换上第二个时候,有暗影,灯管不亮,再换第一屏,也不亮,暗屏,查了一个LED高压条保险断了.换了一个保险接上屏,它亮机了,想不明白,没有碰到东西,保险自己坏了.(我做笔记本维修有几年了的).装上去时,屏接口也压屏,也装也好久...

网友:
有些解释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客户自己原来的屏,一直是有图像的。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是哪地方问题。

是不是高分屏哦!我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无语 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兄弟的热心,问题已解决。至于怎么解决,我也不清楚。换了N片屏后,莫名奇妙的好了。再换其它的屏也 ...

怀疑,屏幕线。或者显卡虚焊

没显示的时候,应该外接下了

对比一下,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跳动的差距

一定不要朦胧的维修,晕晕的给顾客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