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6530S 不上网卡芯片能开机吗?

楼主(2011-07-05):
笔记本被雷打坏了!然后 我把网卡拿掉,但是开机以后还是掉电了!不知道这个跟网卡有关系吗?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 桥也被劈坏了。  网卡拿掉应该不影响开机

网友:
是的,这个机子容易烧掉南桥,还有CPU供电芯片

网友:
晕啊!!这样就烧掉 桥了啊?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亮机后掉的,还是没亮就掉了。

网友B:
可以开机的

网友:
南桥    问题       不装显卡可以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示后掉电吗?

没有显示 ,闪一下 就掉了!

网友:
没有网卡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有些机子不上网卡是不会开机的,网卡供电正常后会有反馈的。这得看电路设计了!

网友:
SB有可能也坏了……

网友:
不装网卡可以开机的!

网友D:
你换的南桥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南桥是不是好的哦、

南桥 肯定是好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 肯定是好啊的!

现在在华强北这边那些所谓的测试版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看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啊。想问下楼上换网卡的依据是什么?

网卡 灯没插网线 就亮着!还有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个BIOS你刷下!BIOS 百分之百好的~

刷了 你这个BIOS  用 适配器 开不了机 用电池可以开机!郁闷!但是都不正常!没显示!一样掉电!

网友:
应该是把其他地方烧掉了

网友:
没网卡 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机的

可以开机。。今后不上网就得了。。

网友:
宏基的好像下了网卡 会档内存 或者其他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亮机后掉的,还是没亮就掉了。

请教下,这两者间有何区别 要怎么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两者间有何区别 要怎么检修

如果是亮机后掉的,先考虑散热和显卡,如果是没亮就掉了,先查供电都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