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16W 唯冠代工 闪屏

楼主(2011-07-05):
下午接到一台 联想D216W 唯冠代工的 顾客反映 用个10多分钟 闪屏 花屏 怀疑这是通病 有修过的 给回复一下 谢谢
闪屏

网友:
错了 是晶冠代工的

网友:
你检查一下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再就是驱动板 屏了

网友:
就是按楼上的步骤逐个排除,要不就先测下主板电压是否稳定什么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哈

网友:
你主要看看是不是电源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了根屏线 测试了2个多小时了 没有出现闪屏
闪屏出现在 屏下方靠底边 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