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自动断电

楼主(2011-07-05):
长城小风扇电源短接风扇转了大概10秒左右。就自动断电。是什么问题呢?拆开后并没有电容鼓。把粘在电阻上的胶水清理干净,还是会自动断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查大电容均压电阻 3.3  5   12V输出整流管

网友:
我有3个电源都这问题 有时间修下

网友:
板子有短路的,在负载端的控制芯片将其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