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1-07-05):
技嘉8IRML主板,开机不上电。起初测CPU12伏针打阻值为0,把其中一电容换掉后,测打阻值为400多欧。但还是不上电。测电容,场管,判断还是存在短路,我是根据在路测电容来判断的。上下管的电容中,用二极管档,测电容两端,有几个会叫,有几个不会叫。呵呵,太菜,不知道倒底是上管还是下管的电容。主电源IC为hip6302,从IC为6603芯片。我去掉四个上管,把供电芯片也全都去掉,测电容还是一样会哨叫,直接用欧姆档(200欧档)测量,都有三四十欧的阻值,不哨叫的就显示为1。这种情况,会是哪里还短路。是北桥吗? 请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已顶一下,请指教 。

网友:
去掉CPU再测一下看一看。

网友:
LZ的思路有问题吧!
开机不上电 说清楚点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掉电保护 还是短接开关不加电
12V短路查一下cpu供电的上下管打值 是不是都一样 在看下电源管理芯片
待机 供电 时钟信号 复位
至少要确定前两步都没有问题吧!
感觉你测电容是走错路了

网友A:
我才刚开始自学主板维修,所以维修时候没思路,给别人修也是靠运气,今常有刷刷灰就修好的主板。:-)
风扇开机转一下就掉电保护了。强行短接也开不了机。起初测CPU供电针脚短路,因为几个月前我换个一个电容,记得换电容前几个月,这块主板还是可以开启的。后来一直没用过,当时主板上有几个电容爆浆了,所以我就把电容都换了,结果开不了机。我把原来换个的CPU供电部份那 个电容再重新换了个新的,再测12伏的打阻值,为400多欧姆。但主板还是一样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刚开始自学主板维修,所以维修时候没思路,给别人修也是靠运气,今常有刷刷灰就修好的主板。:-)
...

风扇转一下就掉电还是保护了吧
检测到某处供电不正常
至少要确定四大供电CPU、内存、桥、总线正不正常
你这样盲修很困难啊 有条件还是上基地或找个师傅代一下

网友:
别插小12V试试

网友:
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把你觉得有问题的原件或者IC都拆除掉,然后开机,看是否还出现短路,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你现在是不上电,还是闪一下啊

网友:
接12V供电的是上管,哪别外相连的肯定不下管了,上管(大头D极)和下管(大头D极)不能短路.下管(大头D极)对地阻值低一点,只要不完全为零 有可能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