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7M-A2 这个芯片好贵

楼主(2011-07-05):
这个芯片上面有个电容对地短路 是否正常啊 仅仅只有一个电容短路 这个芯片测试的都要 230啊 加上运费250了 *脏话*

网友(点评):
测试的也250?这是对芯片级维修的重大打击啊。开个玩笑,不必太认真。

网友:
一般有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A:
有一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字能洗掉的不能要。631字能洗掉的是621改的,用起来没有问题。这个片子字能洗掉的是MV改的,换上过不了显卡

网友:
朋友  请教这个芯片上面 有一个电容短路是不是正常的 我取下来测试的

网友C:
我们修苹果本 用大量的MCP的桥 只是 是MCP79 的  有一个电容000是正常的

网友B:
一个电容000是在路测的吧

网友:
哈哈八楼的苹果也用NV的桥啊这个还不清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修苹果本 用大量的MCP的桥 只是 是MCP79 的  有一个电容000是正常的

苹果本上的MCP桥还真没见过。。

网友(点评):
我哪天修个苹果A1278是MCP89的桥

网友:
苹果没有965。MEROM CPU都是用MCP79

网友:
遇到14的苹果用MCP79的,也真是垃圾

网友:
芯片坏 了 ,不过这桥在淘宝1百多可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000是在路测的吧

不是在路 我确定是取下来测试的 并且我打算植株  看看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了
弄完了 会给大家说的

网友:
现在771的要380RMB呢 卖芯片的挣死

网友:
芯片拆下来测有电容短路看来是挂了

网友:
这个芯片确是坏啦!不可能是短路的!

网友:
这芯片我侧过 没有0
欧的  最小的都有几十欧

网友:
多谢大家  确实是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上面电容没有0欧的 已经定了一块 找了一家价格稍微便宜点的 180 加上运费200

网友:
这个鸟芯片让头痛得很,有台华硕Z99D也是这芯片,订两个都不行,不但是贵而且质量不可靠。

网友D:
买这些芯片最好不要买测试的,很好都是不好的,影响我们维修的判断故障。

网友:
这个芯片是很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000是在路测的吧

有桥 电容是0 的吗??? 单独测的时候

网友:
这个桥 不是很好做

网友E:
MCP67M-A2的料跟MCP67MV-A2可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MCP67M-A2的料跟MCP67MV-A2可以通用吗

绝对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做,成本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这个是没有短路的,阻值有几组是几殴的

网友:
可惜没上上传图。。

网友:
肯定挂了,我侧过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能洗掉的不能要。631字能洗掉的是621改的,用起来没有问题。这个片子字能洗掉的是MV改的,换上过不了显卡

还有这事,真没注意!

网友:
所以BGA价格要报高点呀。。。

网友:
直接换板吧,鄙视趁火打劫的JS

网友:
这个芯片太恶心了.我以前的ACER4520就是这个芯片.三合一的.就像"无边"大师所说的,你要买到正品才可以,要不就不显!

网友:
现在771的要380RMB上次买了个唉~没办法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这些芯片最好不要买测试的,很好都是不好的,影响我们维修的判断故障。

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被商家骗了。说是测试过的。其实是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
挂了,100%,换一个吧,一百多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