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不跑信号

楼主(2011-07-05):
昭阳 E280L    LE2的图纸    进水  现在供电都正常 CPU 供电时钟复位PG 也都 有, 南桥发出的 10个绑定信号  其中NMI 为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信号, 还是这个中断信号 就应该为低啊?    前段总线 ,LPC   XBUS 我都打了  也都正常,   只是没波形。  DMI 没点图 我也就没打,  南桥也换了,  帮忙分析下 该怎么办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信号  和数据线都没有量到问题 。 刷BIOS 后,只有出杀手锏了   先南后北。

网友:
对先刷BIOS  不行换北桥

网友:
ADS有没跳变

网友:
先南后北再底座,杀手锏,哈哈

网友(点评):
对这种机子看来是不出绝招不行的了

网友:
最好先不动桥刷BIOS省事

网友:
简单的先做吧,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