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1-07-05):
  今天接到HP DV2000的机器,开机花屏,以前在别的地方修过,那肯定是显卡了,跟客户报价OK.拆机,拿出裸板,是945PM  7200的显卡,换升级110M的显卡,OK。插电屏幕显示了,装机,装好以后插电电流0.01,不装小电池应该是自动上电的,电流没有变化,重插几次还是一样。在拆机,心想应该是没有装好。拿出裸板插电还是0.01,测了一下3V电感上只有0.9V的电压,大约过了10分钟,在插电流自动跑上去了,拔掉重插电流又是0.01不动了,请问大家这个该怎么查啊。。还有这个机器待机下是不是没有5V的

网友:
你做完显卡是好的  装起来就不行了  应该是装的时候 短路 了   仔细看看 那个地方没装好   在那周围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