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一揽

楼主(2011-07-05):
笔记本维修经验 | 笔记本维修经验心得 | 电脑维修经验分享 ...
笔记本维修经验 | 笔记本维修经验心得 | 电脑维修经验分享

一、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

二、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三、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
注:最近也发现了几台T40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五、再说一个吧,如果是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两个CPU供电芯片坏了。

六、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七、如果你的本本是I-SERVICE或者是390系列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机了,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量一量是否有开机电压呢?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八、总结一下,R32的通病的判断吧,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在可以加电的情况下,你先取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做一下BGA;如果是不报警的话,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同样也是做一下BGA的

九、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
首先是IBM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就是刷芯片的消息。
国产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比如台系的WINBOOK,方正、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

十、Sample Text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T30、R40及IBM双MOUSE的问题吧。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MOUSE的通病吧。
本本的病情如下: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模屏的不好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可以打开C壳盖,看到触模屏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就OK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了,都是这里出错的。T30、R40都会犯这个通病的。
DELL的可以刷24C02这个芯片的,
丰胸

十一、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背光灯的好坏。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有的高压条是5V,而有的高压条则是10~15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大家可以一路查下去.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很简单.吧!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本本的问题是多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所以可以借鉴一下
再补充一句,关于R40屏暗的问题,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是否是它在作怪。这也是R40的通病。

惠普康柏3776TU 以及3系列的其他型号
用EVERREST查看一下 如果是三星的屏要小心了 会产生雪花屏现象
华硕X81S(有可能是所有型号) 驱动安装要按顺序装 而且一般不要装非官方版的 不然容易引起蓝屏DELL 1400 刷BIOS去吧 84核心的NV显卡。。。注意GPU温度,经常用everest测下,大概过了保质期这块NV显卡就就位了。
DELL D630, NVIDIA Quadro NVS 135M 显卡,82核心,最好更新BIOs,虽然DELL给它的是3年质保
THINKPAD R61 7755P2C COMBO读盘能力不是很强神舟T280S 光驱老坏! 现在用的天运F237S ,刚买显示器就有坏点,喇叭坏过,硬盘坏过!dell inspiron 1720右面喇叭不紧~会共振~~后来自己拆了~硬帖2片海绵胶布塞紧了~
问题解决

华硕A8 系列 喇叭离硬盘太近,会产生共振,声音过大会死机,甚至蓝屏,建议少用自带的喇叭,用音响或耳机
F8系列,虽然喇叭在一个位置,但是两个喇叭声音大小不一样,据说为了消除上面问题而设计'
E明基S41-C29,S41系列,有很多花屏现象,告诉大家一下!!!据说是N卡缺陷引起的!!
联想天逸F31的机器在改xp的时候出风口温度很高。
华硕F8H81SN-SL的蓝牙模块只能单方向接收数据,要买这款的注意下

联想 旭日 c467mt2370 集显。唯一的好处是经常接触的这一面不会很热,但这个机器的缺点也是很郁闷的的。
1.外观,合上盖后四四方方的,我所有的同学都说这年头没见过这么厚的本,(其实他的厚度和天逸f41差不多,我拿同学机子比较过,只是视觉上的厚而已,因为设计的太四方了)
2.电源口,超级超级紧,插拔几次后,在插着的时候很是松动,咣荡咣荡的,让我很是不爽, 不过倒是正常工作,

3.键盘说实话,比较差,我用了不过两个月绝大部分键就开始吱吱的响了,还有,曾经T键按不下去了,不过过了一个晚上它自己又莫名奇妙的好了
4.风扇比较频繁,也挺烦的,主要是因为我对噪音比较敏感,而且这机子没法用NHC调节。
0 ~; ' ]% S! k7 s8 j5.屏幕倒是够亮,但是可视角度太差,实在太差,尤其是上下角度,稍微一偏就全是反光的黑色。没法看电影。
6.左边的pc卡插槽,开机一段时间后那个卡托很烫,估计是和散热部分挨得近弄得,这要是插上PC卡...........呵呵弄得那边的两个USB口插时间长了也会比较热。
7.这个算是优点吧,黑色的用到现在4个多月了,没有掉漆的迹象,最多只是有点发亮,呵呵,同学的那台125C 掌托那里掉漆掉的很恶心.
8.这个机子没有S-video,没有1394,当时买的时候同价位的机器这些接口几乎都是标配,要不是看联想在本地就有客服,我还真就...........,需要这些功能的朋友请慎重选择。
9.电池稍微有些松动,不过不影响使用。

戴尔1420的硬盘不怎么样,速度与其他笔记本相比较算慢的,而且比较重,做工也不够精细。
索尼FZ37 当笔记本立起来的时候屏幕盖闭合不严,建议打开屏幕的时候从中间慢慢开,否则时间长了会令屏幕盖一边翘起,关不严。
asus a6tc
2006年底入手。
cpu 炫龙双核 tl52
显卡go7300

外观方面:
台系品牌的笔记本普遍很难说出哪个牌子做工精良,我的笔记本同样也是,外壳的接缝缝隙很大,而且发现有一点点毛糙,有点郁闷,眼不见为净!
整机重量加电池在3公斤之间,并不适合当便携式计算机使用,本人就是摆在电脑桌前当台式机的,有点郁闷2。
在多次的显示器开合之后,显示屏有时竟会没响应,所以现在的机子显示器很久没合过,有点郁闷3。

性能方面:
首先散热是个问题,区域集中在cpu及显卡之中,机子的左上方。夏天用着都害怕,于是加了个散热底座;
第二combo光驱是我的机子最快坏的地方,半年后就坏了,换了个松下的用到现在;
硬盘是日立的,虽然不喜欢日货,但是很经得起我的折磨,现在还很正常。
现在的电脑加了一条1g的kingston Ram,装了vista ultimate,运行还算稳定。
建议去驱动之家下载驱动,官方驱动很久才更新一次,而且装了后没几天就开始蓝屏。
个人觉得如果不喜欢玩最新游戏,不注重精良做工的话,这部机做个家庭娱乐本还是能胜任的。

HP Pavilion dv2209tx,买了快2年了,现在快后悔死了。散热问题非常严重,左手烫得难受。硬盘换过一次,主板也烧过一次更换了,现在没好几天机子又开始卡得很,玩大型游戏基本都很卡,用QQ都感觉打字打了半天敲不出来,特别是开机时间长的话,卡得比较明显。
个人认为HP DV2000系列的机子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散热全部集中在左边,这个HP客服人员都承认了。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HP DV2000系列的机子,虽然它的外观很时尚。

SONY VGN-FZ37
光驱关不严实.并且经常会在读碟时候发生共振现象. 这个问题打电话无数次客服.他们也没办法了 最后还是我自己想到一个办法, 放入光盘后拿一团棉花顶住光驱门就没有共振了.
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现象. 将要入手这个型号的朋友 请仔细留意这个地方.

HP DV2209tx,我的话音刚落,本本又坏了,昨天已经拿去克服中心,说是主板坏了,(我半个月前才换过一次主板的),真是晕死!!!客服告诉我,现在主板大陆没货,叫我耐心等待2周才能取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现在不想把HP这个品牌一棒子打死,但是如果大家要买HP的机子,强烈建议不要买家用机!早知道花钱买罪受,还不如当初下决心支持国货联想!
所有的笔记本电脑似乎都有散热不好的问题,简单的解决办法,放四个矿泉水瓶盖在下面,留有空隙,效果还算不错
dell inspiron 1520 散热不错
我的是T8100 G8600M GT的 外加1G*2内存
郁闷的是第一天到家的时候用预装的vista分区导致硬盘分区破坏,
只能通过全盘格式化才行,就这样系统自带的东西都没了
这里提醒下大家要分区最好还是用vista的系统盘引导进入安装界面再分区好了
不然真的好麻烦华硕F8系列的电脑硬盘声音较大,最大的缺点是散热窗在右边,其他的还可以

IBM R50e 三年前买的,硬盘声音挺大,键盘和通风口容易进灰尘,不容易清理,但是键盘好按啊,屏幕是溶质的,反光性差,所以视觉效果好,光驱旋转时声音较大。注意买THINKPAD的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加内存条可能会搞的不保修哦。
HP520散热是个大问题,还有就是休眠按钮坏过,其它还好,不过屏幕转轴真的不错,用了一年多没有出现松动的现象,这一点比联想的强,赞一个!
HP Compaq Presario V3000 TU系列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温度过高,散热不佳,相应导致硬盘读写能力下降.
2008联想天逸F31,dvd-rw光驱在使用时光驱噪声太大!可能是吸抽式的原因,个人感觉不太舒服
HP200系列中的一部分 装 XP蓝屏 我试了很多办法都这样 就算装进去也有很多功能不能用.
acer 的 ASPIRE 4520G
本本的出风口直接对着上盖左下沿,时间长了会发烫,暂时不清楚会不会影响液晶的寿命不。
用的AMD的TL系列+nvidia的8400mg独显 发热量大家要心里有准备 这是买的时候没想到的
建议尽量用VISTA 装XP的话需要不少补丁
键盘区右侧比左侧软 很是奇怪 似乎是通病 不过总体上按键还是很舒服的:
内置读卡器开始的时候竟然认不出SANDISK ULTRAⅡ1G的SD卡 让我很是郁闷 最近更新了驱动就好了
还有就是本本满重的
这个配置跑CRYSIS就算了

acer4710G
低端的
买一年了屏幕出现过问题,开合的时候会出现一片绿色或者粉色(本该是黑色的地方变成那样)
然后去找售后说要返厂修什么板
不懂,现在过保了
板似乎还有些问题
可能是接触的事儿

华硕W3Z,台湾制造,痛苦啊,主板很规律的每一年左右坏一次,就是冷启动启动不开,换了主板也不行,BIOS什么的都无法解决,售后也没办法,现在只能延长开机过程【弄个假双系统,让冷启动等待一会儿】。。。。。,

笔记本通病大全  笔记本维修经验  笔记本维修技巧   泉州领先笔记本维修  泉州笔记本维修中心

--笔记本维修论坛        与您一起共享互联网资源大蛋糕,一起探讨技术巅峰.

绝对值得顶一下
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网友:
tcl k4226
整体性能一般,cpu自动降频后处理速度明显不如同等其他品牌机速度(有朋友用dell的同等cpu的产品,自动降频后处理效果明显比我的机子快很多)。散热一般。售后服务态度较好。但是本本烤漆技术相当不好,如果不贴膜,很快就被身体磨掉漆的。
望大家在选择笔记本的时候注意
DELL D630
1、NVIDIA Quadro NVS 135M 显卡,82核心,NV缺陷存在严重漏洞,我的用了3个月就烧了,“本友会”的D630版块调查显示,因为显卡返修的占到一半以上,返修率非常高;
喇叭之差也是我遇到的最烂的,毫无音质可言,还不如我的手机的音响效果;
读卡器是一种你可能从来没见过的,因为国内没人使用那种卡
4、散热也非常不好“所有的笔记本电脑似乎都有散热不好的问题,简单的解决办法,放四个矿泉水瓶盖在下面,留有空隙,效果还算不错”
对于这个笔记本散热的问题,我采用的是散热架。几十块钱一个,效果不错。用了有二年了。使用后,腕拖处只有一点温热感。比没用前好多了。呵呵,强烈推荐笔记本用这种散热架。给本本一个清凉一夏。
惠普 v3000 dv2000系列显卡门事件
hp v3000、dv2000系列 存在通病(设计缺陷或本来阴谋),现象:1,笔记本托盘非常烫手,尤其是夏天。2,黑屏,使用一段时间后频繁黑屏。最初重新启动又好了,但发生几次后就再也无法启动。拿去维修 会告诉你主板坏了,如果是新买的在几个月内换主板,会承认是这款设计有问题,给你换主板。但更换后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还是那样烫手。3,用everestultimate软件测试,发现笔记本开着,不干什么活,cpu就70多度,显卡80多度。开始干活或者玩大型游戏的话,就非常厉害了,严重损害了计算机寿命。一般不太使用大型软件,不玩大型网游的,仅仅是普通写写文档,上上网的,两年内会换一两次主板;玩大型游戏的、使用电脑比较厉害的人会换4~5次主板。hp v3000、dv2000系列,基本每本必坏,原因有二:1,设计缺陷,显卡接触不到散热板,导致显卡温度过高,同时可能烧坏周围的零件,见图:http://www.315ts.net/archive/article/2009/0629/15000.shtml2,或许显卡本身设计真的有问题,使用无锡焊接,导致在显卡高温的时候,焊接更容易脱落:http://tech.sina.com.cn/it/2008-08-02/11282367675.shtmlhp官网也承认有此问题:http://h50178.www5.hp.com/support/RE063PA/solve/78505.html但他们仅仅承认一小部分有问题,并且解决方案是修改bios设置,命令笔记本风扇全速开,这样的话或许病发的时间没有那么频繁,然后让许多消费者熬过了保修期。然而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该来的还是要来,很多用户在保修期满后 几个月内,发生黑屏,无法开机。而维修需要2000或更高。这对hp来说不要太好赚,2000块只保修3个月,那4000块保修半年。大家想想,4000块等于又帮hp买了一款笔记本了,且保修期只有半年,且病发率高。hp完全可以改行做维修生意了,这比卖笔记本、卖打印机等等之类的 好赚的多啊!基本上v3000,dv2000的用户在两年保修期内都更换过主板,然后过保修期后半年内存 会再次黑屏,然后换主板要2000块,仅保修3个月,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消费者无法接受的,设计的缺陷怎么能让我们承担,也承担不起。如果是hp的阴谋 就更可恶,如此恶劣赚取高额维修费用。建议大家广告天下,让更多有此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维护消费者权益!!!
淮安网源科技建议各位买HP V3000遭遇上述事件的已经过质保期的客户如果没有办法到HP索取到免费服务的,可以采用下列办法解决,1,淘汰掉该笔记本,换新本,因为V3000即使你换主板,也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更换的主板也是HP的主板,也是有缺陷的。2,维修,重新焊显卡。(不建议,因为复发率那是嗷嗷的高),3,换主板,不要到hp的维修站了,那里的价格是相当的高。强烈建议到电脑城找个维修点更换一块。(也不建议,因为一般只有1-3个月的质保)

笔记本死机故障总结

       1:进LOGO就死机,进不去BIOS:BIOS坏,南桥虚焊。

2:进LOGO就死机,可进BIOS,但又死机了,CPU坏,显卡问题。

3:到桌面死机:系统,内存,CPU,CPU供电管理芯片,南桥,北桥,显卡。

笔记本蓝屏故障总结

    1:进LOGO之后蓝,A,改BIOS设置(DELL机,IBM R6或T6系列在取下CMOS电池后会出现此问题是)

      B,系统问题,重作系统。

      C,显卡问题。

2:进LOGO之前蓝,内存、CPU、显卡、

3:进桌面运行一段时间蓝,系统、内存,CPU、显卡、桥、

笔记本花屏故障总结

    1:显卡引起的花屏:

(1) 显卡虚焊:A,电流跑全,诊断卡代码90,但不亮机。

             B,电流跑全,应亮机但显示为灰屏(外接也如此)

             C,电流跑全,外接花屏,本屏为灰屏。

(2)显卡坏:,A,出LOGO就花,杂乱无章的花。有时在LOGO周围有雪花样。

              B,有时为条纹、竖线。

2:显存引起的花屏:

(1) 显存虚焊,A,是竖的条格状,且颜色单一,是不是满屏上下        到头不一定。

(2) 显存坏:A,也有条格状,但是条格中夹杂着其他颜色;而且 满屏上下到头。

              B,有时为块状,局部彩块(但不是彩色条纹)

              C,在LOGO界面、XP进度条正常,但在加载应用程序(在欢迎使用和桌面)时才花。

3:屏线屏蔽不好引起的花屏:从LOGO就开始抖,到桌面后屏幕背景有断断续续的横亮线闪动。

4:LVDS芯片引起的花屏:出XP条时屏上有彩色横线抖动,且随XP抖动,图标不抖,桌面背景图案也花,且有图案轮廓(屏幕背景显示不正常)。

5:显卡驱动程序错引起的花屏:有图像轮廓,但颜色失真、模糊。

6:单纯的屏线坏引起不了花屏,只能是红屏、绿屏、灰屏或图像跳动,也有可能是白屏。

笔记本掉电故障总结

1:触发就掉:A,电源管理芯片,如ADP3421

B:开机芯片:如TB系列、PC系列、

C:南桥:如IBM R系列、及其他大部分机型和国产机、山寨本。

D:充电管理芯片:如MAX1909、MAX8724、ISL6251、

2:触发后电流到某一值(此时机还没有亮)就掉,

A:电源管理芯片,如ADP3421、ADP3205、MAX1987

B:其他各单元电路管理芯片,

C:内存、CPU、BIOS、

D:桥、显卡、

E:CMOS电路

3:亮机之后掉电:

A:CPU、CPU散热问题

B:电源管理芯片

C:桥和显卡

笔记本电脑维修经验 总结

1.华硕S5200死机,初步判断是风扇散热不好,经过多次处理后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把内存取下来就OK了,因为它有板载内存,可能是因为外置内存质量问题引起死机.

2.IBM X31开机掉电,换ADP3421就好了.

3.IBM X31死机,开始换ADP3421无效,最后将MINI槽上的MODOM卡拨下来就正常了.

4.三星Q10开机死机,拨掉内存,硬盘,无线网卡开机还是死机,BIOS放电开机一次进自检后又死机,最后把MODEM拨掉后多次开机正常,换个MODEM就好了,不过我发现三星Q10的主板和戴尔X200的主板一模一样,后来到网一问才知道,还有三星Q20和戴尔X300,联想V60和东芝3000,宏基2350和联想150,明基DH5000和东芝M18,康柏B3800和长城某一款机型,大亚东海M5和TCL T620,NEC VA80J和清华同仁CP10V,他们的主板也都是一样.

5.BIM T23不开机,拆开一看发现电感L8氧化脱落,加焊还原后就开机了,但开机后发现外接正常,内显屏暗,这时看到休眠开关不能弹起,搞好休眠开关后就全部OK了。

6.富士通S6120不开机,待机3V和5V都有,开机电压3V也有,各电感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直接加焊南桥后就好了。

7.戴尔D600不认网卡,加焊一下网卡就OK。

8.宏基3202XCI花屏,加焊显卡OK。

9.IBM R30开机时出现0083 BIOS报错,进BIOS重新恢复出厂默认值即可,可能是用户升级BIOS有问题,每次拨插光驱或电池又会出现报错,但只要重新恢复一下即可。

10.宏基3680开机无显,加焊显卡OK;但有时还会掉电,加焊CPU供电芯片搞定。

11.今天修一台神舟电脑优雅系列A160D笔记本,这台机很老了,所以很烂的机子问题也特别多:开始是无待机电流,发现是电源接口松;加焊接口后开机无显,换条内存就好了,看来内存也坏了;最后开机还不进系统,提示BIOS检验坏,COMS放电后提示BIOS出错,想按F1进BIOS恢复出厂默认值但没有反应,通过测试后怀疑是键盘坏,拆开键盘后发现真的是键盘坏,修好键盘后按F2直接重启进系统;进系统后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键盘完全正常,但关机后再装回键帽后再试又发现键盘有些键不能用,再拆下键帽重试还是有些键不能用,只好再次完全拆开键盘进行测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装好键盘后再试还是有些键不能用,最后想到键盘排线可能是在先前测量时用万用表笔刮伤,造成接触不良才会出现键盘不稳定,剪掉一点点键盘排线,让刮伤的地方错开主板上键盘的卡位,这样处理后键盘都能用了;但还是有些键要用大力才能起作用,仔细观察发现那些要用力才起作用的键都是手感不灵活的键,把键帽拨下后重新装一遍,把键帽装好装正就好了。

12.联想昭阳V32装系统时开始出现文件丢失的现象,我开始以为是光驱的读碟能力差,擦试光盘和激光头后还是一样,后来时间久一点并且还出现0X0000000A蓝屏报错,在网上查到该报错代码与内存有关,于是拨掉一条内存再试还是一样报错,再换另一条内存再试竟然顺利装完系统并进入桌面,这里的装系统是指用系统盘直接安装,并不是指GHOST,因为客户反映的问题就是在直接装系统时出现文件丢失造成没办法安装系统。装完系统后并把所有驱动也安装完毕再用那条有问题的内存试机,结果那条内存还是不争气,进系统后用不多久就出现蓝屏0X00000050报错,看来我是没有冤枉它,真是它坏了才引起装系统时出现蓝屏,可是为什么会引起光驱读碟能力变差呢?为什么昭阳V32和昭阳E200的主板会一模一样呢?
笔记本通病大全  笔记本维修经验  笔记本维修技巧   泉州领先笔记本维修  泉州笔记本维修中心

同意楼主: 3.9 反对楼主: 1.0

网友:
学长好详细啊前面的还懂懂 后面有点迷糊啦 看来我还是菜鸟啊收藏下来有时间慢慢研究看看 多长长见识

网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这些实例新手很受用。在日常维修中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昨天有个联想  启到WINDOS开机画面就屏暗  灯管换了 高压条换了 显卡也BGA了 不知道咋回事 还是一样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谢谢,智能手机不能开机,是不是也是虚焊的问题呢,

HTC G1 智能安卓手机 就是发热高 容易虚焊 如果你的机器跟它雷同 估计有可能加焊修好 我修好过G1.

网友(2011-09-03):
有IBM  T40跑 81  85 这类型的吗?

网友:
对于我来讲这些都很受用,等我的机器有毛病了先查查你介绍的这些,呵呵。要想会得动手啊

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哈哈~ 若是查到通病还绕弯路做什么呢 是吧 嘿嘿···

网友(2013-08-08):
对于我来说 这些很是受用 辛苦了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文字内容很多 在哪里复制的 要好了 是再简单就

网友(2012-08-11):
真是好东西谢谢分享了
不错啊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真是有用呀
谢谢了,省的以后再走弯路了
感谢版主呀,真是有用呀,可以走捷径呀

网友(2011-09-04):
上次遇到一个DELL D600 能认到网卡 链接不上 加焊网卡也不管用

网友(点评):
恩 加焊是有风险的. 说不定网卡已经吹坏 换个试下先.

网友:
看了大部分基本能判断我的本是什么毛病了。

看来对你很有帮助噢 加油!~

网友:
学长好详细啊前面的还懂懂 后面有点迷糊啦 看来我还是菜鸟啊收藏下来有时间慢慢研究看看 多长长见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085-1-1.html

网友:
刚开始的那些好老啊

网友(2011-10-05):
好长,是你的经验?还是复制过来的?

网友(点评):
明显是复制来的,还是早期的笔记本。

网友:
这个太全面了,经验啊!

网友:
收藏一下,楼主是不是修笔记本啊

恩恩 是的. 开维修店的

网友:
绝对值得收藏的好东西,顺便弱弱的问一下,这些是经验之谈还是资料上看来的···

网友(点评):
自己的经验结合大家都遇到过的通病例子 混合的.

网友:
实践中经常会碰到楼主所描述的通病故障,以后就不会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写得是很多,但好多都是很老的机型了,

网友(2011-11-14):
  DV2000无线认不到   是怎么问题

网友:
机器都太老了吧

网友:
转贴请注明出处

网友(2012-01-09):
这个不错,虽然现在在修台式机主板,但将来修笔记本能派上用场。

网友:
学长好详细啊前面的还懂懂 后面有点迷糊啦 看来我还是菜鸟啊收藏下来

网友:
暗屏、会不会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呀!

网友(2012-06-03):
V3000换改良芯片再改散热后寿命还是可以的,而且换改良的维修费在300~350非改良200左右就够了的。

网友:
有的能懂 有的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c467m不开机的问题给说一下嘛 优待及0.02 按开机没反映的

网友(2012-07-10):
备份好的,不解释。。

网友:
挺复杂的!

网友:
笔记本我一般都不接收的,台式机多一点。

网友(2012-11-17):
资料有点老,但可以鉴借一下

网友(2013-01-07):
宏基有一个机器,EMACHINES D64,通病BLOS资料出错,恒流源跑的电流和显卡差不多,这个机器有的是独显,有的是集显,必须找对应的BLOS刷上,肯定OK

网友(2013-03-04):
挺好,不过忒老了点。。

网友:
资料在哪里呢?我看不见

网友:
楼主是教书的吧?

网友(2013-05-20):
仅凭经验搞维修是不行的

网友:
写的很全面,不过很多机型太古老了,值得收藏,对新手帮助很大,可以借鉴。

网友:
好毒好毒啊。

网友:
我还是菜鸟啊收藏下来有时间慢慢研究看看 多长长见识

网友:
现在学主板和显示器呢 以后才学笔记本

网友(2013-06-24):
谁然老了点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很详细,虽然很少修笔记本,但还是先收藏

网友:
大部分都遇到过

网友:
部分早期笔记本都没修到过, 感谢楼主 都是很好的维修经验对我等笔记本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2013-07-27):
虽然有些是老机型 但是维修中碰到的很多就是老机器
感谢楼主 分享

网友:
学习中,实践检验理论

网友A:
对刚入行的人来说,还是很好的

网友:
机器都好老的哦

网友:
谢谢了,省的以后再走弯路了

网友:
虽然是老掉牙的东东,但是还得顶一顶

网友:
好厉害啊,受教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LZ辛苦了。

网友(2013-11-24):
不错不错,这个值得应该给你多给分啊

网友:
华硕笔记本最爱犯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