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通病

楼主(2011-07-05):
如果遇到过航嘉电源通电后负载能力差,或者通知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大多是两个大电容鼓,输出的电容也鼓。

网友:
不鼓也换掉,特别是两个大的电容,电源初级的。

网友:
我10多年前用的AT电源上的两个大电容,后来每更新一次电源就加并在大电容上,至今也不见鼓,容量用指针表估测也不差。

网友:
航嘉还没看见大电容坏的  长城就很多

网友(点评):
以前修过些长城电源,大电容有毛病的确实多,听说长城坚持采用国产电容。

网友:
航嘉很少坏大电容滴,除非你风扇转动不灵活了,就没准啦

网友:
航嘉电源通电后负载能力差 常是待机的5V电容出问题 引起.

网友:
还是比较好排查问题的

网友:
杂牌电源的大滤波电容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220V电源线路电压波动大,有些客户家空调线路还不是单独走线,夏季容易出现大电容损坏情况.

网友:
航嘉的电源还真没遇到过有300V大电容鼓的,长城的倒是遇到几个啦

网友:
电容鼓包,是通病吗

网友:
有这事,注意一下看看

网友:
长城的300V大电容鼓的多,航嘉的没遇到过。

网友:
5vsb电容鼓包通病

网友:
我觉得航嘉的电源设计的很好!~用料呢?!~我还是觉得长城不错!~长城的电源坏打电容是因为他把胶滴到均压电阻上造成的!~我还是喜欢修过的长城电源!~功率不夸大!~

网友:
正在用.学习了.

网友:
呵呵!!电源有什么维修价值呢??

网友:
长城电源很稳定、电压不稳也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