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买到的APM2556N和原装在板上的不一样,是不是假的呀!

楼主(2011-07-05):
什么买到的APM2556N和原装在板上的不一样,是不是假的呀!
原来的

新网购回来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不过上面的字体不一样不一定是假的

网友:
那只是丝印。

网友:
是代用吧, 大厂的商标一般有特定的形狀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不一定是假的。

网友:
焊了上去,板子是修好了,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可能是一个型号的,只是功率不一样吧

网友:
能用 就可以了,可能是不同的型号。

网友:
这种场效应管,很多都是可以代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