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白屏故障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7-05):
                                                                            GATEWAY白屏维修案例   申请转正
同行送修一台gateway W350的机器白屏,据说是集显的,已经加焊过北桥了,不拆机器,拔下电池和硬盘测试,电流有3次跳变,用示波器测内存上排阻的波形,有波形,说明开机显示了,在自检扩展内存。
  拆开屏框,发现屏线有被拆过的痕迹,说明别人已经更换过屏线了,取下液晶屏线测试供电接口电压为165V,正常应该为3.3V。说明白屏故障的原因就在这里了。供电引起的。
   拆开笔记本,取下主板,观察主板的北桥有做过BGA的痕迹,用万用表测试主板的各大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由于没有电路图,所以不能很直观的知道哪几个引脚是屏供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屏线接上,从屏上找到哪个是供电引脚,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与主板上的哪个引脚相连。找到与一个电容相连,这就是液晶屏的供电,仔细查找主板上的与之相连的MOS管,在主板的屏接口的反面有一个保险电感FL,测量阻值正常。由于没有电路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飞线。
   接下来就是去掉FL这个保险,目的是为了防止之前电压与飞线产生干扰。然后再屏接口附近找了个3V后继输出点,用漆包线连接。后开机测试,液晶屏显示正常,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我已经是发第2篇了     怎么就没有人看呢

网友:
呵呵,,,细路很明了,,,学习拉,,,

葱油饼 -5 严禁灌水

网友:
l因为没什么技术含量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