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管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7-05):
开关管。型号是P10NK60ZFP、、、、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啊。。。麻烦各位讲讲。。。。

网友:
你可以用7N60换啊

网友:
10安培600伏的场管可代。

网友:
看看参数就知道什么管可以代换了。

网友:
电流稍大一点的电源管都行,,

网友:
到废板上找个开关管就行了,一般都能代换的,注意有的开关管要有结缘垫子。小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