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OK,电流不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1-07-05):
东芝M306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OK,电流不跳变,不显示!
CPU供电 0.9    换过北桥,南桥。  BIOS上可以抓到波。   刷过两个不同的BIOS* 一个是官方的,一个人论坛找的。  上电,电流直接到0.95 就不动了,5秒后自动重启,电流上到1.03再跳回0.95. 以后就不掉电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都是先换显卡板 ,(为此特意备了块全新的显卡板)注意是换板,这个机器很奇怪,换显卡芯片没用。。。也有遇到过北桥虚的 也是这样,这个机型屏线还容易坏 应该算是通病了 还有BIOS 版本有两个 一定要刷对。这个机器也没图纸什么的 资料也少 见了就头疼,好多都修不好 希望论坛多多收集东芝的资料。。。

网友:
太深奥了  只能过来学习一下....东芝有点怕怕的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一下  开机信号   复位信号  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这机器,bios有波说明不了问题的,建议楼主打一下lpc总线波形,或者接上诊断卡,看代码

网友:
bios上波形是持续的吗,楼主,如果是持续的应该是对呀。如果只抓到一二下,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