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块不跑码的板。。。。。

楼主(2011-07-05):
主板斯巴达克。。。 插上诊断卡跑-----不跑码。。。via芯片组。。。 全板电压测试正常。。。上假负载测,,,没有pg  。。复位也没有。。。 再测一下bios 复位,时钟。pci时钟,复位。。。也没,上真u。。在rt8802a哪里测得pg  1.0v   bios pci 都有。。。看来这板上真u才能测到得到。。经客户说,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行,,,。无语,,打阻值。。a/d 线怎么有好几根都是无穷大???  。。测试到座子背面看能通不。。不通。。看了下775  的加焊座子试一下吧。。。上电。。还是不跑码。。。不是吧,,难道是我判断失误。。反复压桥,最后压到北桥,开机又能跑码。。。好吧,哪来加焊北桥,,,,不是吧,,,又不跑了。。。。继续打cpu阻值。。。跟原来一样,,,,有几根a/d线还是无穷大。。。。。应该是有阻值的才对。。。。无语了。。。。大伙给点方思路。。。啥原因???           板子好像是什么p4m打头的。。。。。。。。。。。。。斯巴达客的

网友A:
via芯片组好北桥到AM2U好象是有几条线是无穷大。另外还有条线组织只有几十欧姆。我刚开始也认为桥
有 问题,但我拆下来重做还是一样

网友B:
时跑 时不跑的问题    被搞的复杂了

网友:
呵 是啊 要不干脆死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跑 时不跑的问题    被搞的复杂了

哥们,,,给点高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ia芯片组好北桥到AM2U好象是有几条线是无穷大。另外还有条线组织只有几十欧姆。我刚开始也认为桥
有 问题 ...

哥们,解决没有。。。。。。。。。。。。。。。

网友:
既然已经看见跑码了 应该跟BIOS无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解决没有。。。。。。。。。。。。。。。

没有客人不修了,换板了。刚开始是循环跑马,换了IO,刷了BIOS,拆了75232和声卡那些,故障一样,后来在板上打CPU到 北桥阻值,大概有两条线是无穷大。另外还有条线组织只有几十欧姆。于是加焊北桥,结果一样,在用无铅加焊北桥,故障现象和组织都一样。于是拆下重做,完了打阻值,还是一样,但不跑马了。但是用AM2的假负载打阻值又不会这样无穷大

网友:
am2 的假负载都不中的    75232  一般没什么用   坏了的话会发烫      你换一下u试试   有的板子坏了会调u   也不好解释

网友:
单桥的吧。。。是过时不过,应该是虚焊的比较多;还是北桥,,BGA把

网友:
这种故障时有时无的情况,算是隐性故障,处理起来最棘手,因为你很难立刻知道故障解决了没有,如果处理几次还是不行,就放弃吧。浪费时间,顾客还觉得你技术不好。

网友:
是我的话。真的就放弃了。这样弄不值啊

网友:
   三焊一拖    不行就直接  换板      修一块板一共就20-30块钱      没必要去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