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插电所有灯一闪一闪,无法开机

楼主(2011-07-05):
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下电流是多少?        可能是你的内存没插好!!

网友:
他,没内存,待机0.2

网友(点评):
按了触发键有有没有反应啊!! 电流有什么变化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看看有没有高手来指导下

网友:
按了触发键没用,电流没有变化

网友A(2016-11-19):
待机0.2偏大。有无短路。可以触摸主板感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偏大。有无短路。可以触摸主板感受一下

烧机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这个帖子要怎么加分呢,呵呵

网友:
yao 爆炸吧

网友:
笔记本电脑爆炸的很少吧,偶尔有听说过爆炸的

网友C:
boom!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送修吧,你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m!看看大神怎么说

这个好解决就是把笔记本拔掉电池然后插在稳压电源上看看有没有触发电流到多少a

网友D(2016-12-20):
待机估计是正常的,还有灯可以闪,估计是缺电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待机估计是正常的,还有灯可以闪,估计是缺电压吧

待机电压0.2有短路呀……这个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压0.2有短路呀……这个肯定不正常

如果是0.2a的待机的话肯定不正常,说不定修好短路机器就好了

网友:
用烧机法 应该能好

网友:
你确定这个故障时短路吗还使用烧鸡法,

网友F:
主板问题 拿去维修点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问题 拿去维修点修吧

难道发帖的楼主不是搞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
送修吧,别越搞越大

网友:
楼主是哪的如果是温州的可以拿我这修 电话13626583650

网友(2017-02-01):
把能拆的都拆下来,看看那里故障,一个个排除

网友:
主板短路的吧

网友:
建议你烧机吧 ··· 肯定能搞好的··· 我看好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