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620TS开机几秒后关机,键盘NUM灯亮

楼主(2011-07-05):
我是个新手,今天遇到一个网吧的机器,开机过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我首先查看CPU散热风扇是否不散热,吹完尘土后,发现硅胶不缺,手粘上去也不是特别烫手。我以为电源的问题,我换完新的电源后还是自动关机,我把显卡拿下来,可是开了几秒后,故障依旧,机器可以开机,就是几秒钟后关机,跟系统关系不大,因为进不进系统都自动关机,主板是昂达的NF620TS,显卡是影驰的8500GT 因为开不开机不知道CPU是什么的。本人怀疑桥虚焊,但是不能肯定手上又没有返修台。望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
也许虚汗了,也可能某项供电不好 主板保护

网友:
谢谢大家了,刚才我开了下机, 用鲁大师看CPU温度68度,我还是怀疑cpu散热问题,可是我换了风扇加了硅胶,可是温度将不下来。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对了,我看了下CPU  ,AMD4200大家分析下

网友:
BIOS里面的关机温度是不是太低啊!

网友:
因该不是,CPU 68度也不正常啊。换了新的超频三风扇 ,温度也降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把内存换了看看吗?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或CPU座空焊。

网友:
换了一个CPU好了,CPU坏了,

网友:
晕啊,AMD4200这么爱坏

网友:
CPU没坏,你把它放到一个新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这种Amd坏得贼多。

网友:
有些不是CPU坏了,是因为主板供电的问题,我也发现有些主板上双核U死机,上单核的就好了,纠结。可U要别的主板上工作很正常。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给他换了一个4400+就好了,原来的是4200+

网友:
上次也遇到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我把4000的换成了3000的,就没有问题了。
再把4000的放在其它的板子上,也正常使用。

网友:
我试试看,没准CPU是好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