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0开机内存报警

楼主(2011-07-05):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的本本,开机内存报警,北桥855gm我已经加焊过,板载内存我也加焊过,故障依旧,如果用手微微一用力压一下板载内存可过内存亮机,求各位同行帮我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这板的板载内存是不是有引脚的呀```

网友:
是啊,可是板载我已经焊过啦呀,我的焊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板载的内存最闹心了! 还不能随便给拆了,期待解决的办法!

网友:
是不是BGA虚焊了

网友:
看下内存反面是什么芯片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有8片板载内存的,正面四片背面四篇

网友:
这种机器直接就淘汰了,还修干吗?

网友:
都仔细还一下 另外按按周边位置 看看境况

网友:
   板载的 最恶心   我是无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