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屏暗LED 加通病BIOS分享

楼主(2011-07-05):
今天收到HP4416S电脑。客户说不亮 心想又是显卡或BIOS。测一下屏暗,拆开一看LED...直接跟客户讲应该屏换了报个价  换个屏。情况一样无语...没办法只能跟客户说屏不通用。从新调个屏,让客户坐等一下。这时量一下屏上电压,发现S PWM电压没有,从LED-EN拉个电压好了。嘿嘿。 顺便分享一下这款机器BIOS。论坛里很多人要 4416s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不错楼主!!

网友:
学习了! 路过!

chinaupro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很管用。。。。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我上闪也修了一个LED的屏暗不过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是那个LED灯的供电的那个排线松了。

网友:
4416s是LED的吗,怎么我修的是LCD的啊

网友:
说的是LED灯吧!

网友:
LED暗屏我都叫客户换屏的,好赚

网友:
我现在存了很多LED的坏屏了现在还没遇到有暗屏的LED屏如果有应该能够派上用场哈哈

网友A:
楼主赚大发了,楼主的这个使能电压是怎没有的呢短线还是怎地,没有说明一下啊

网友:
这样电压能稳定的吗?

网友:
LED的暗屏直接要客户换啊 要不没有什么可赚的啊

网友:
现在这LED的比LCD的坏了好赚了。LCD还有个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赚大发了,楼主的这个使能电压是怎没有的呢短线还是怎地,没有说明一下啊

不短路 因为没时间拆机器 直接接个电压

网友:
反正能修好就行了  真的回来了在重新排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