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开机不显示,有系统开机声音。

楼主(2011-07-05):
开机有进桌面的声音,因该不是显卡的原因把

网友:
不一定哦!之前修的IBM T60外接显示器跑3D都能跑一万多分!也不花屏!

网友:
显卡的概率大吧!

网友:
建议先量下屏上边的色差跟时钟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原因,而且很大

网友:
显卡是主要,但也要查屏啊!

网友:
请问一下LZ你的这款机器是什么平台的,AMD的还有可能是NB。Intel 的一般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