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1-07-05):
清华同方超锐K431  花屏

显卡加焊后OK  但发现此款机器在设计上有缺陷,显卡只是加了一个小小的独立散热片

开机后很短的时间显卡散热片就很烫了,怎样才能解决这个散热问题呢?后来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终于弄明白
这个机器的散热原理了,先看看散热部分的盖板

风扇部位的圆形小窗和下面内存部位的小窗都是在内侧面用胶带封死的,只留有显卡部位窗口和最下面的窗口
当风扇转动的时候,时能通过这两个窗口吸入空气让后再从排风口排除,这就形成一个散热风道,从显卡窗口吸入的
外界空气正好吹到显卡的散热片上,从而起到散热的效果。
但问题是风扇只是检测CPU的温度,在刚开机或CPU 温度不高的时候,风扇不转或转的慢,根本达不到给显卡散热的效果
如果能让风扇常转就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于是找到了5V点,飞线到风扇

最后把最下面的窗口也用胶带封死,让空气只能从显卡的窗口进入。
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又叮嘱他让他买一个散热底座。
估计经过此番处理后散热应该不成问题了,但愿几个月内不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那设计师不如你。

网友:
一般这种显卡 做完都是要改成风扇长转的!

网友:
楼主应该在散热器的那个出风口那里贴上一个封口胶或都什么胶带之类的。那样散热会更好些了。

网友: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坏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在同方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把散热器给改了.

网友:
加焊显卡很快就会回来,我现在都换显卡,不一定要升级的,但要保证是新的!

网友:
现在的芯片功率太高了,太热。风扇有必要改常转。

网友:
哎..这维修一山有一山高..比不了.各有各的方法

网友:
我们现在只要修显卡的,都改5V常转,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修了就要做散热啊!!!

网友:
这个机型很快就会返修的,只有换厂家改进后显卡带热管的散热片,那样风扇都要改成长转才行,不然温度照样高,那改进后的散热片淘宝上有卖的,不过有点贵,一般都要100元左右,这个机型我们这里很多,修的以太多了

网友:
还以为有什么高招呢,哎,不过还是学到点东西,如果是桥坏的话,你就是加好了,过几天也要返修。

网友:
一般这种显卡 做完都是要改成风扇长转的

网友:
夏天笔记本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我们店还有两台,都拆了,不好用,还都是AMD的!

网友:
这款垃圾机子那上桥上还不好加铜片呢   不然那个桥的核心要压坏

网友:
其实改常转就接红线供电就OK了...本身的红线供电才2.5V...

网友:
风扇长转是没有用的,下去还是夏天,3个月内保证返修
能撑一个月算你运气好!

网友(2011-08-05):
日!这机子我手上也有一个红屏!缺一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