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 奇怪故障 !

楼主(2011-07-05):
优派VG1921显示器可以开电源灯会亮 但不到20分钟又自己关了 过了一会又自己开了 起初怀疑450V的电容漏电 换后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

网友A:
拔掉按键板,听锅的准没错

网友:
灭时指示灯也灭 电源部份虚焊脱焊 灭时指示灯不灭与正常工作状态一样 高压灯管保护电路启动 多属灯管高压估障 灭时指示灯转为待机 驱动板估障包括vga线及主机显卡等

网友B:
给你张图,自己慢慢测吧

网友:
显示器灭了电源灯也灭了  等等又亮了 又等等又灭了 这是咋滴?

恭喜你了 这样子的话 不花一分钱 几分钟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按键板,听锅的准没错

听锅我错了 拔了一样 亮了等等又灭了 等等又亮了 一直这样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张图,自己慢慢测吧

不是给张图么 怎么有三张 哪张是啊?

网友(点评):
分卷压缩的,3个要全下,专门坑人分的

网友D:
机器温度过高电源保护,换PWM芯片或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温度过高电源保护,换PWM芯片或开关管。

机器温度不高 而且每次自动开和关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时候就能亮20多分钟 有时候不到5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给张图么 怎么有三张 哪张是啊?

老大,三个包才能组成一张啊,3M上传不来就只有分压了

网友:
等灭了后测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给张图么 怎么有三张 哪张是啊?

谢谢我已经被坑了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一台VA703m,也是同样问题。
xuan5312  说:恭喜你了 这样子的话 不花一分钱 几分钟就修好了,没说怎么修啊

网友(点评):
指示灯同时也灭并能自动恢复 说明电源部份仍在虚焊脱焊类估障 花几分钟地毯式补焊就行了 该现象充其量还涉及按键沾连 洗洗也就解决了 怕就怕屏灭灯不灭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去试一下。我觉得倒是有可能是按键粘连,因为屏灭灯也灭的时候,按一下上下的按键,就又能开机了,不过很快又灭了,再按一下,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一台VA703m,也是同样问题。
xuan5312  说:恭喜你了 这样子的话 不花一分钱 几分钟就修好 ...

加焊没用 我全加焊了 一个样 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点评):
按键沾连也会这个样子 加焊无果 你可以在液晶正常工作时 切断220v 然后拔除按键板 再接通交流电源 试一下 如果估障消失 就是按键沾连了 可洗也可换新

网友:
这样子反复开关,应该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楼主试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那个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吧,50V 100uf的应该,我有修过几台优派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 怎么修好的 记得和我们说说啊  期待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怎么修好的 记得和我们说说啊  期待着呢

俺已经修好了 把电源按键拆下来 到超声波里炖了一下 就好了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但是楼主你先说把按键板下了也一样的啊,现在怎么把按键超了一下就好了咧!

网友(点评):
同问!难道你原来没拆下按键板吗?

网友(点评):
6楼说“听锅我错了 拔了一样 亮了等等又灭了 等等又亮了 一直这样 ?” 现在又说修按键后就好了?! 扣你2分!

网友:
学习中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中

小美Mcy -1 严禁灌水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有时间我也来超超看

网友:
诠释一下 我原先是把按键板拔出来 放超声波里了 结果不行 我再把按键独立拆出放超声波里 就行了 这也是一种经验啊

网友:
开起来吧按键板拔掉试试看

网友:
将按键板上得按键全换掉

网友:
这样修没意义的,换按键吧。。过不多时间又会出这样问题的。。。

网友G:
请问什么是"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什么是"超声波"?

超声波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具体来讲的话就是 把需要清洗的东西放里面超就能干净 详情请上百度

网友:
查按键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