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傅 指教指教

楼主(2011-07-05):
主板不跑码  可以复位  挤压北桥和775bga座都不跑码    bios刷新过   还是怀疑北桥或座子虚焊     师傅说过打座与北桥之间的阻值      请问一下这原理是什么啊??怎样判断是桥虚焊还是座子虚焊啊??各位老师指教指教

网友:
问题不清楚无法给帮助

网友A:
北桥和CPU数据线连接着
要是有虚焊的打值肯定不一样啦

网友:
是量 CPU座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哇。对地值要一样,不一样的可能出现虚焊,或者直接就是北桥挂掉

网友:
灯座足够好观察亮度,再割线

网友:
就是假负载上的AD线啊 一边南桥 一边北桥 万用表打下对地值
所有的值相近 如果有测试点值相差多肯定不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CPU数据线连接着
要是有虚焊的打值肯定不一样啦

不一样的话 怎样判断是北桥还是  cpu座子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