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E2850 7000814-0000 电源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1-07-05):
DLL PE2850 7000815-0000 700W电源有修过的吗?给个简单的思路,开机针脚,测试点!
测试点
DELL

网友:
我们修过,修过很多,多时一周修几百台。
这电源要定制专用测试线和测试插座,有很多参数要测量,不是有输出就可以的。

网友:
这种电源3300u/6.3V的KZG电容易坏,还有就是电阻,但是不好找。2条线就可脱机测试啦。

网友:
见都没见过0.0

网友:
DELL的 很难修的 比较麻烦

网友(2020-11-20):
能改12v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