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触摸按键的机器改通用驱动板一例

楼主(2011-07-05):
三星触摸按键的机器改通用驱动板一例

几年前就改过此类机器,当时没有相机,无法上传照片,这次有机会了,传上来与大家共享

触摸按键板是这样的

这个芯片是核心,给此电路加3.3V的供电,触摸任何一个键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相应的点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先把板上的 R12  R13  R14  R15 这4个电阻去掉,给电路加3.3电压,触摸各个键位
会得到如下的测量结果

按照这个点位,用废弃的硬盘数据线做连线,连接到驱动板就可以了

下面这根线是触摸板的3.3V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下面这个外加的电阻

如果不加这个电阻,开机后灯管瞬间闪一下即灭,因为B-DIM这个点需要一个5V
左右的电压,只需将5V用一个K级的电阻引过来就可以了。

最后完工是这样的

网友:
改完了,触摸按键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楼主厉害,下次试一下,如果能成功,很是感谢共享经验

网友:
太好了下次改驱动板试试。

网友A:
C4和R4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和R4是怎么接的呢

C4  R4 原样不动  我画出来只是想完整的体现触摸板的电路

网友: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现在有这种通用板程序,无须改那么麻烦

网友:
太牛了 我遇到这种触摸的版的  会尽力去修电路的

网友:
佩服,触摸的真不好改,下回碰到试试

网友B:
只需将5V用一个K级的电阻引过来就可以了,请问楼主这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呵呵LZ的做法我也搞过,刚开始按键我只客户留了开机 和自动 其他没给,一般客户也用不上。现在有山寨三星驱动板 价格和你的驱动板比就贵几块钱。但是,我要买他们驱动板的程序,他们似乎串通好不卖!你买了他们的驱动板板也没办法备份山寨三星通用驱动板的程序。无奈,不知道有哪位有程序,贡献一下。

网友:
是啊,我以前也是买山赛的三星驱动板,以后再碰上这种机子我也学楼主的方法改一下,谢谢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将5V用一个K级的电阻引过来就可以了,请问楼主这是多大的电阻

几K  几十K的都可以,只是为了引一个高电平过去,阻值的大小不是很重要

网友:
这个分享了。好资料。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是啊  我曾经把一个三星改得面目全非了  虽然是修好了我自己都不是很满意啊

网友:
太强悍了,下回遇到一定得试试,以前改过两台,不过我给它挖了几个放按键的孔

网友:
楼主厉害,下次试一下尽力去修电路

网友(2011-08-13):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板子改的啊,要不要刷支持触摸的程序啊。和程序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普通的按键板没有你的那个芯片,也不容易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