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创维42寸液晶电视,开机有声无象,应该从哪开始检查?

楼主(2011-07-05):
电视放了一段时间,开机有声无象,黑色一片
两块大的高压板,一块有两只大肚并保险烧了,更换电容和保险,一上电又烧!
更换
换电

网友:
老兄啊-你是搞维修的吗 没讲清楚 谁回答你啊 怎么回答。 要说清楚 没图像是没亮光 还是白屏 还是花屏 还是条线 还是暗屏 还是黑屏。等等????

网友:
按楼主说的意思是屏不亮。
换了元件又烧保险的话,最简单就是换高压板。

网友:
看来是无背光了,,,

网友:
原来小问题查到原因了!

网友:
没图像是没亮光 还是白屏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
坏了保险,不要轻易换,测量一下没有大的短路下再换试机。

网友:
我家的液晶电视问题一样,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为

网友:
高压电路部分的场效应管短路就烧保险

网友(2011-08-23):
坏了保险,不要轻易换,测量一下再换试机。

网友:
楼主,有问题来问,,查到问题你也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