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山寨苹果上网本忽悠

楼主(2011-07-05):
今天人黑还是什么来的,修一台仿苹果的上网本是无显示,客户说前些日子出现时亮时不亮情况今天就不亮了。拿到手试机电流跑到0.45A不动了,感觉是没跑CPU。不管跟客户吹一下这机不好搞叫他回去检测后到问题后给他电话。客户一走就动工左拆拆右拆拆把本子拆开,看到板号是PX1C上电测了一下电压感觉没什么不对的,第一次搞上网本没就到论坛下了个PX1的图看了一下,再测时发再有一个0.9V不对只有0.35V如下图:

查了一下这个电压是存供电1.8V与3.3V转换得来,这个电压还受控于EC3926的95脚,以为是EC不良引起电压不足把EC换掉后一样,后面把PU12  3脚电压改到0.9V上电电流还是一样无语了。后面想想前些日子是时亮时不亮是会不会是CPU可以空了。本着试试看的心状干她一次,加焊完板子凉后上电电流跑到0.45-0.52-0.47-0.55。看到这个样跑感觉应该是好了,上屏再点开心一刻到来真亮了。再把PU12  3脚上的元件改回原来的电压只有0.35但机器还是亮。图纸上明明写着0.9V 板上测试点也标0.9V但0.3V就正常真是无语,看来有些东西标出来的还不一定是正确呀,希望大家以后修到实达代工的山寨本时注意 一下这个电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待机电压.023  还没修好呢,EC W83L950的 版主指点一下方向可否

网友:
上网本,修好的机率不高啊,昨天修好一个没待机,很多都是桥虚汗

网友:
上网本的CPU真给力啊!修好多个CPU虚焊的了。。

网友:
这种小本CPU和北桥都可能虚焊

网友:
基准0。35V也能跑内存?看电路应该是0.9啊

网友:
山寨本子都能找到图纸?
楼主帖子里有敏感字符! 哈哈

网友A:
哪位有山寨苹果本的图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有山寨苹果本的图纸呀

哈哈 我也想要,那位有

网友:
我晕 山寨害死个人了。。。

网友B:
我也想要山寨上网本的图纸啊。。哪位哥哥给传一下啊。。

网友C:
内存的基准电压怎么才0.35V.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基准电压怎么才0.35V.不对啊。

现在本子都用好多天一样是正常。芯片的输入本身也只有0.35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山寨上网本的图纸啊。。哪位哥哥给传一下啊。。

论坛有就一个PX1的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