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30内接外接都不显,换显卡还是一样

楼主(2011-07-05):
请各位师傅指点。。内接外接都不显,换了新显卡也是一样,但是电流都上去了,电流正常的,不知什么原因不显。

网友:
看下屏线和接口

网友:
屏线  高压板   屏本身

网友:
我接外接都一样不显啊。

网友:
看看论坛里有点位图吗?对照一下看看哪有断线的。

网友:
确定换上的显卡没问题,无掉件,然后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有的机器进系统才能切换到外接显示器,将屏不接直接外接显示器是不亮的。你将屏和屏线一并换掉试试。

网友:
有没有测过屏线和灯管??

网友:
这图纸的24页有你想要查的,电压,信号等,希望可以帮到你

dell d630 ICH8 JM7BMB_C2B_1103 FOR 128MB.pdf

网友:
那屏我接到另一台电脑上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主板屏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屏的接口还有屏线!